请问电机线圈怎么绕

楼主(2009-09-05):
我的2212  KV1000的电机烧了请问怎么绕线圈

网友:
是个麻烦活

网友:
我也想知道啊!
有知道的请画个简图。
谢谢啦!

网友:
按照原电机的线径选择线才,拆线是正方向,装线就是擦原电机线的反方向。拆是多小圈,装回也是这圈数。这是笨人的方法。

网友:
按照原电机的线径选择线材,拆线是正方向,装线就是擦原电机线的反方向,实际方向无所畏

网友:
还要简单说明下线的 粗细 和长度怎么算

拆线是简单。绕回去怕忘了怎么 绕就完了。
嘿嘿 我也想知道这个。

网友:
前不久,,老支青,,已经有非常详细的绕线图啊。。。去搜看。。。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的2212  KV1000的电机烧了请问怎么绕线圈
看老支青的手把手教你绕电机: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295634&extra=page%3D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