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刷电机的效率太让我吃惊了!

楼主(2009-09-05):
5060CA-10 16*8 APC

4037转速   184W  输入功率 效率77%
5012转速   370W  输入功率 效率81.6%
6222转速   760W  输入功率 效率68%
6696转速 1000W 输入功率 效率 65.34%
6934转速 1100W 输入功率 效率 65.9%

我用的好盈高压版电调驱动双天5060CA-10电机(标称功率1750W),发现电机5000转左右效率能达到80%以上,但超过5000转到8000转(输出功率1200W),效率降低到惊人的55%,后来又换了AIX电机测试,情况也是如此。请问是电调设计有问题还是电机效率在高功率的情况下磁饱和严重,造成效率低下?

双天5060CA-10外传大电机都是14个磁极的,我测量效率的方法如下:
老鹰树LOG记录仪记下电流电压和转速,PAC桨对应公式中转速得出输出功率/LOG记录仪中的输入功率=效率。

难道是500W以上就出现涡流损耗或者磁饱和了?

在这里我想问的是:不同品牌设计的电调会有不同的效率结果,或者无刷电机就有如此是正常的?

楼主:
补充:5060CA-10 14*10 APC
4969 223W 85.6%
6479 515W  82%
7749 980W 73.8%
8886 1620W 67%

S4120 16*8 APC

另外一家所谓的高性能电机表现更差:APC16*8E
2538  56W 63.57%
4083 200W 74.1%
5450 490W 71.8%
6934 1200W 60.48%
8100 2365W 48%

楼主:
已经发现问题了,双天这款电机适用功率在600W以内还是效率蛮高的,最进新入Scorpion S-5525-195KV ,改天上测试数据。此外好盈电调效率低,拆开看居然是P+N沟道的解决方案(75A高压版,严重将我们模友当白痴),换了ztw效率好了2-3个百分点。

网友:
等待高人回答

网友:
能说明下测试方法和原理么。

网友A:
请问70%-80%效率的时候输入电流是多少?跟标称值的差距有多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问70%-80%效率的时候输入电流是多少?跟标称值的差距有多大?
这个我当时懒得记了,因为老鹰树直接通过电压和电流算出输入功率的,输出功率是用Drive Calculator这个软件算出来的。用10S 5000mAH 35C Lipo测试的。都没敢推满油。后面效率太低,电机太烫怕消磁。

还有就是进角用的默认15度,回头换进角试一试

网友:
两个可以尝试的:
1,换小桨减轻负载用高速换功率,看能否以较高效率输出大功率。
2,调高电调开关频率避免电机在PWM周期中有磁饱和情况。不过我凭感觉认为大电机应该不需要太高的开关频率,只有小的高KV电机需要这个。。。计算上不懂,只知道大概。反正线圈自感越小的,开关频率要高。

网友:
看得眼花

网友:
好多数字

网友B:
我觉得楼主比较是不太对的
效率77%时,输出功率只有141.68W,效率65.9%时,输出功率达到724.9W
物理学基本结论是,效率为50%时,输出功率最大,效率和功率是非线性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觉得楼主比较是不太对的效率77%时,输出功率只有141.68W,效率65.9%时,输出功率达到724.9W物理学基本结论是,效率为50%时,输出功率最大,效率和功率是非线性的

我所标称的都是输入功率,你们要输出功率数据自己在软件里套转速和桨就可以得到了。

看来玩航模的要求都不高,算了,不讨论了。

网友C:
用固定桨叶的话,它有个固定的转速达到最佳效能的,楼主是不是用的PAC桨对应公式的问题啊,根据转速测功率的公式不容易写的,PAC桨对应公式应该是某个转速区间下的吧(如5000转左右)

网友:
数值是正常的 建议不同进角, 不同大小桨,不同油门都做次比对 .把测得数据拿上来分享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觉得楼主比较是不太对的
效率77%时,输出功率只有141.68W,效率65.9%时,输出功率达到724.9W
物理学基本结论是,效率为50%时,输出功率最大,效率和功率是非线性的

楼主比较的是不同“油门开度”状态下的效率,没法一概而论。而且兴许油门没到全开,效率就会跌破50%,因为桨吸收的扭矩跟转速之间也不是线性关系。
楼主轻易放弃实验,太可惜了。

网友:
其实任何电机都能用在较高效率和很低效率的工作点上。
关键是看最高效率是多少,以及较长时间、较高效率工作状态下最大功率是多少。

网友:
楼上,我跟你一起围!!!

网友D:
这个问题出在负载不匹配上。
首先需要弄清楚的是电动机的输出扭矩是有限的, 超过的话效率将急剧下降。
换句话说,如果一个电机在特定转速下设计扭矩是1NM,此时效率依然可以达到80%。
但你给它装了个2NM的负载,那么就肯定超载,表现出来的必定是效率下降和严重发热。

应该匹配适当的负载去检验其效率。
螺旋桨的扭矩是和转速成正比的,转速越高,扭矩越大。因此转速一提高,就有可能超出电机的正常使用扭矩。所以不能拿一个桨去检验电动机的所有可达转速范围。高速下应该用较小的桨(直径缩小或者调整桨矩或者叶片面积变小)。

另外一个方面,即使扭矩不变,单单提高转速就可增加功率。同一个无刷电机,依然可以在设计范围内的大功率下实现高效率。问题的关键在于负载要匹配。

网友:
这个测试意义何在?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用固定桨叶的话,它有个固定的转速达到最佳效能的,楼主是不是用的PAC桨对应公式的问题啊,根据转速测功率的公式不容易写的,PAC桨对应公式应该是某个转速区间下的吧(如5000转左右)

正解。机械功率如此计量?? 你知道流体性质的不确定性........
建议做一组齿轮提重物,要准确得多。

网友E:
楼上的真会开玩笑, 说提重物测量谈何容易.
要知道测量几百上千瓦的机械功可不是简单之事
.搞不好有生命危险. 虽然流体存在很多不确定性因素.但还是有一定规律可循的

网友:
晕,终于看完

网友:
引用 网友E:
楼上的真会开玩笑, 说提重物测量谈何容易.
要知道测量几百上千瓦的机械功可不是简单之事
.搞不好有生命危险. 虽然流体存在很多不确定性因素.但还是有一定规律可循的

兄台有何建设性意见??洗耳恭听。

首先,测不准的话,不如不测。

1KW 没什么,只能一秒内提一顿重物升高0.1m而已。关键是它可信,比弄个不知道桨效的扇叶呼呼吹风要靠谱得多。(风动能如何计测?风量如何度量?有多少电力在扇叶风切变中加热了空气?如何测得........)

兄台若无其它提议,我再来一个:水泵提水。
单位时间内测得提升的水量和高度即得到做了多少功,泵叶效率可通过测量水温的变化,配合比热容轻易计算出来。电机输出的机械能,除了提水就是发热,没有其它去处。

网友E:
楼上不知道吗

测功是不需要什么桨效的, 只用知道阻力跟转速就可以了

网友:
正计划做个简易测功机

构思中……

网友F:
引用 楼主:

6934转速 1100W 输入功率 效率 65.9%

那么将有 1100W*(1-0.659) = 375.1W 的发热功率。你知道区区20W的烙铁是什么温度,那375W的发热体........ 是时候审视测量方法。

引用 网友E:
测功是不需要什么桨效的, 只用知道阻力跟转速就可以了

OK,那么您如何知道阻力?靠某个公式理论计算(而不是测量)?您所用PAC桨是理想桨?

网友:
什么是整体飞行效率

电机效率X机械效率X螺旋桨效率X机翼效率 等

网友:
引用 网友F:

那么将有 1100W*(1-0.659) = 375.1W 的发热功率。你知道区区20W的烙铁是什么温度,那375W的发热体........ 是时候审视测量方法。

不奇怪的, 你玩船知道,没有水冷电机将如何糟糕,我们经常用到的计算速度转速的公式电机效率常常会用到80%以上,我不知道这公式怎么得来,有没理论支撑,或只是玩家一个经验总结?这难免会有误导。实际效率其实要低得多。 而空模电机,有很好的风冷效果因此不会很热。

网友:
引用 网友F:

那么将有 1100W*(1-0.659) = 375.1W 的发热功率。你知道区区20W的烙铁是什么温度,那375W的发热体........ 是时候审视测量方法。

OK,那么您如何知道阻力?靠某个公式理论计算(而不是测量)?您所用PAC桨是理 ...

多学理论是没错的,阻力的计算当然可以在流体力学力找到相关公式,而把这些公式整合到一个软件不是什么难事,所以…………

网友:
手头有450的尾桨组就能搞定机械测功,靠变距调整扭矩,功率再大就接主旋翼
另需要测量扭矩和转速,扭矩需要做个可旋转的电机座,接上电子称就有扭矩数值了

一直想做个,但没条件,谁做好了帮忙把测试结果发上来

rcgroups上是用飞轮的惯性做机械载荷,转速靠采集电机和电调连线里的脉冲,扭矩是角加速度后乘以飞轮转动惯量得到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个问题出在负载不匹配上。
首先需要弄清楚的是电动机的输出扭矩是有限的, 超过的话效率将急剧下降。
换句话说,如果一个电机在特定转速下设计扭矩是1NM,此时效率依然可以达到80%。
但你给它装了个2NM的负载, ...

说到点上了,我们现在不看电机,看看汽车发动机,现在在卖的汽车里,在说明动力配置的时候,都有提到最大功率和最大扭矩,而产生最大功率时的转速和产生最大扭矩时的转速并不是相同的,这样来看问题,是不是容易明白一点?放到电机上看,道理是一样的。

网友:
新人报道,顶下

网友:
用湿阻尼法测量比较准确,用螺旋桨变数太大了,桨效阻力都是变化的。

湿阻尼法最简单的就是做一个阻尼叶片,转动封闭容器里的液体,测量液体容器的扭力(=阻尼叶片的转距)

网友:
最简单的办法还是直接测电机反扭力跟转速,  我的简易测功机准备完工,很快可以让大家一起分享

楼主:
看来用桨测试是有很大得局限性,我昨天用    Scorpion S-5525-195KV 带APC 18*10E得桨测试结果按软件显示结果应该是7800g拉力,结果真实拉力却是8900g。还得想办法找新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