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ex电位器坏了!导致抖舵

楼主(2009-09-05):
我的6ex电位器状态不好啦!拉杆的时候快拉满的位置会让舵量抖几次!前天飞的时候做英麦曼动作的时候就是因为它抖舵导致飞机炸机(飞机没摔坏只是断浆了)准备先拆了清洗一遍看能否解决。原装的网上看了一下没有卖的啊!实在解决不了就只能改装了!听说和3001
舵机
是一样的电位器,不知道有谁试过?

网友A:
我有同樣問題,放了快一年都沒解決,問過高手說3003是不一樣的

网友B:
前天我才修了一个同样故障的6EXAP,用上海润滑油厂生产的金杯牌电位器专用清净润滑剂往电位器引脚旁的小孔喷点进去,摇几下摇杆就好了。

网友C:
也可用WD4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