悬仃过关了如何飞航綫

楼主(2009-09-05):
各位老烏,小弟巳完成悬仃,但不知怎練航綫和轉弯,現在仍然用normal飞.请幫幫忙.指教一吓.谢谢!

网友A:
悬停你要学会四面悬停才行啊
四面悬停时也在练习转弯不是。
等四面悬停练好了飞航线还不简单了

网友B:
先练飞侧面航线,
往左哪个方向转时机头副翼均往哪个方向打

网友C:
楼主好像要问航线时转弯的操作方法,直机和固定翼好像还不太一样吧

楼主:
说对了,我就是想知轉弯的方法

网友:
还是先把对头,对侧练好了再航线吧。
如果这两个练好了,转弯一定会的,航线飞好了再练习画圆。
具体转弯方法有两种:
1、小转弯,很小副翼,主要是打尾舵;
2、先打大角度副翼,紧跟上尾巴稍微匀速甩,过程中慢慢加油、拉升降舵,等转过来了,压头减油、修正机身。

网友A:
我回答不够好和完整
那算了。怎么转还要人教,那以后怎么翻就 更难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