倒飞请教,怎样从Norm模式切换到ST1模式?

楼主(2009-09-05):
有几个问题,请教一下会倒飞的兄弟:

1、Normal模式负螺距只有-2度,那么只有切换到ST(特技)模式,才能进行倒飞吧?

2、Normal与ST模式的螺距曲线、油门曲线都不同,究竟在何时从Normal切换到ST呢?是先用Normal起飞,在悬停时把模式拨杆切换到ST吗?如果是,在空中切换的瞬间会不会很危险?因为油门和螺距都突然变化了,这个时候飞机的飞行状态岂不是也要突然变化?这种变化是仅仅依靠飞手的控制来调整和稳定吗?

谢谢!

网友A:
各人喜欢吧!~有的喜欢在空中切换 有的再起飞前就切换了!~

网友B:
1、可以用普通模式起飞到一定高度再切成3D模式;
2、在地面起飞前就切成3D再飞;
3、可以直接切3D,也可以在控上设置延时切3D。直接切3D动作变化大,延时切3D动作变化平滑。
4、从普通模式切到3D模式时油门杆要向上推点。

网友:
楼上正解,个人喜欢在3D模式下起飞,可暴起

楼主:
引用 网友B:
1、可以用普通模式起飞到一定高度再切成3D模式;
2、在地面起飞前就切成3D再飞;
3、可以直接切3D,也可以在控上设置延时切3D。直接切3D动作变化大,延时切3D动作变化平滑。
4、从普通模式切到3D模式时油门杆要向 ...

谢谢你的解答,我也想在地面采用3D模式起飞,但是由于3D模式下,油门推杆最低点时油门值是很大的,那么只要一接电池电机不就会狂转了么?

还有,好像有些3D油门曲线,无论推杆在何处,油门值都在0以上,这种3D油门曲线又怎样在地面直接起飞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各人喜欢吧!~有的喜欢在空中切换 有的再起飞前就切换了!~

你好,如果在空中切换,由于切换前后,油门值和螺距值都不一样,那么切换的瞬间飞机会不会猛烈上升或下降呢?或者引起自旋?总之会出现不稳的现象,这是我困惑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1、可以用普通模式起飞到一定高度再切成3D模式;
2、在地面起飞前就切成3D再飞;
3、可以直接切3D,也可以在控上设置延时切3D。直接切3D动作变化大,延时切3D动作变化平滑。
4、从普通模式切到3D模式时油门杆要向 ...

还有,第4点,从普通切换到3D,油门杆要向上推一点,这是为什么?

网友:
可以调到悬停的时候切换没变化,不过正常飞的时候悬定点比较高

网友:
从普通切换到3D,油门杆要向上推一点
不然会掉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