潜艇模型讨论区
一种绝对防水的潜艇,舰船动力方法

楼主(2009-09-05):
我的设想是在艇头安装一个吸水管,艇尾也就是螺旋桨的地方安装喷水管,里面安装一个小水泵,也就是通过喷水推进。

网友A:
跟防水有什么关系?不解

楼主:
 螺旋桨是转动的,所以没法用胶密封螺旋桨打的孔,而喷水的皮管可以,所以防水

网友B:
已经开始研究振动推进了
将所有设备密封在一个单元内
靠振动电机产生振动合力推进

网友C:
唉,,
说一种更好的办法吧,
用磁力传动,
艇内用电机带动环形磁铁,然后在艇外同样一个反极性的磁铁,这样艇外艇内基本上就都是隔离的了。。。。

网友D:
软管的话也可以蠕动泵
不过效率太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