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1福克编队飞

楼主(2009-09-05):
今天水鸟飞行队的中坚力量都去忙各自的大事去了,就留下几只老鸟在F1过过瘾,但是比较有收获的是捕捉到了一些精彩的画面。
一、福克编队

一架充电

一架检修

准备出机坞

长机先行

僚机跟上

编队滑行

准备起飞

熄火了

长机发动

僚机发动

起飞

僚机跟上

比翼

长机呼唤僚机

编队开始

楼主:
不好意思!后面重复了,继续上面的话题。

僚机注意,准备转向

僚机收到

僚机呼唤长机,有第三者插足。

长机呼唤僚机,把他赶走。

从新编队

编队通场

长机降落

非常平稳

安全回场

僚机绕场,准备降落。

僚机降落

姿态漂亮

突遇下压风,拿大顶了!

楼主:
二、4冲的汽油机

老先生就是老先生,出手不凡,一台4冲的汽油机在F1磨缸,看的老鸟们口水一地。

老先生抬出了百宝箱,磨缸台

动力强劲,声音诱人。

看的有口水吗?

楼主:
三、黄胖改动力了,且非常成功。

动力十足

低空通场

多次低空通场,姿态非常平稳。
这次机主改用双天5050-6的电机,100A的电调,13X8的APC桨,降落检查,无论是电机电调还是电池,都是只处在微温状态。
由此可见,换用14X6的桨可能会更好。

楼主:
四、97年的机机以及其它

7-8年没飞的老魔友带了一架97年装的飞机

带了A10却忘了带电池

又见倩影

热心的老先生和日本魔友

小帅哥练手的3A机

楼主:
五、保时捷在F1水地试车

只见保时捷急弯急刹,玩甩尾。

一台洒水车不停的在车道上洒水。

忘了把场外的其他保时捷车型拍下来。

网友:
...那是斋藤的汽油四冲发动机吧?是14CC的新款么?真厉害啊...

网友:
很棒的编队,要看牢自己的飞机,眨眼搞混“张冠李戴”那就糟了,好像有一架的起落架收放有问2题,降落也拿了顶

楼主:
看来8楼是行家,就是斋藤14cc,好东西啊!是老先生从台湾带来的。

网友:
那四冲汽油机不错

网友:
引用 楼主:
二、4冲的汽油机

老先生就是老先生,出手不凡,一台4冲的汽油机在F1磨缸,看的老鸟们口水一地。

老先生抬出了百宝箱,磨缸台
动力强劲,声音诱人。

...

我也口水直流啊!

网友:
期待中比翼双飞再次出现在F1,飞的很棒,九叔的细节拍的很到位,跟踪报道非常及时,已经超过晚报的速度,享受啊!

网友A:
我哪是什么行家啊....2009/7月的遥控技术上刚看到的关于这发动机的评测...没想到这么快都有人用上了,我家的地板遭殃啦...都是口水,遥控技术上写,含税价格60375日元啊

网友:
“第三者插足”

那个大晴天的洒水车牛!可以试一边轮子干、一边轮子湿的路况时时DSC和TCS的效果了。
是不是可以考虑再找一部车撒点沙子

网友B:
今天002去办陪领导放特技风筝的大事了。
她的组织结构严密,分工细致。有着很强的扎堆能力并尚一方难八方援之风。与我们航模属于一个系统的两个部门,基本都是爱跟风较劲的那类。
他们每周六固定在花桥巨大的草坪聚会,我和领导分别在两个半场用无线电波和凯夫拉线控制着自己的宝贝,与风斗、与气流斗,不亦说乎!
LZ不考虑一下吗?想象一下2.6米的涵道在这样无拘无束的场地上自由自在地切割着带着青草味的清风.........

网友:
怎么看不见图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哪是什么行家啊....2009/7月的遥控技术上刚看到的关于这发动机的评测...没想到这么快都有人用上了,我家的地板遭殃啦...都是口水,遥控技术上写,含税价格60375日元啊

我打听了一下,好像要27000大毛人民币,如果喜欢的话,还是可以接受的,就是不知使用寿命如何?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今天002去办陪领导放特技风筝的大事了。
她的组织结构严密,分工细致。有着很强的扎堆能力并尚一方难八方援之风。与我们航模属于一个系统的两个部门,基本都是爱跟风较劲的那类。
他们每周六固定在花桥巨大的草坪聚 ...

哈哈!今天终于把2.6米滑翔机的所有舵机都调好了,看看下周能否有机会试一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哈哈!今天终于把2.6米滑翔机的所有舵机都调好了,看看下周能否有机会试一下。

哈哈!我解放了!周末2天痛苦的应试终于在那天边最后一片晚霞落下之前结束了。
我的2米利诚滑翔机也完工了,下周和扁豆为您比翼护航!
好羡慕你们今天的爽飞,虽然出了不少状况,但让我非常感动 ,九叔和首长为了扁豆的3D机的奋不顾身太让晚辈敬佩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