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个喷漆涂装的问题

楼主(2009-09-05):
动态模型喷漆应该用什么样的漆,或者说是什么性质的漆呢?
喷漆以后漆膜容易脱落吗?喷漆过程中应该怎么处理或者有没有什么需要特别注意的地方。
请指教,谢谢~~

网友:
动态模型?你想说的RC吗?

有玻璃钢的,有热膜的,有泡沫的,
你问哪个?

网友A:
你算找对人了, 我是汽车--漆工。

如果要是轻木机的话,最好喷涂 前用600号的细砂纸全打磨一边,去处毛角, 如果想让油漆有光泽和平滑度,首先要喷2-3层灰色底漆,然后用原子灰[腻子]  找找沙眼[坑]。 湿磨之后凉干,
喷涂的时候按照你要的造型,用纸胶带贴好,喷漆之前要把胶带的边子全部按压一变,防止有开 缝隙,

喷漆,分2种,一种是色漆,一种是银粉漆,色漆如马6红,就 红的 很鲜艳,喷3变下来流平度很好,[要是我喷的话] 至于你嘛,就-----自学吧,
银粉漆,呵呵,说也说不清,你就在网上找吧。

我建议你,用原子灰全机收2边光,打磨过之后,喷自喷漆吧,离35厘米的高度,喷吐要均匀,速度要适中,按4变的喷,头一次先洒着喷,不然第一次要喷足了,容易流, 喷好只有,利马把胶带接掉,这样可以防止有边横毛刺,

就这样说了吧,我累了,要休息了,

网友:
楼上专业人事.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要是轻木机的话,最好喷涂 前用600号的细砂纸全打磨一边,去处毛角, 如果想让油漆有光泽和平滑度,首先要喷2-3层灰色底漆,然后用原子灰[腻子]  找找沙眼[坑]。 湿磨之后凉干,
喷涂的时候按照你要的造型,用 ...

看出来了 是专业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要是轻木机的话,最好喷涂 前用600号的细砂纸全打磨一边,去处毛角, 如果想让油漆有光泽和平滑度,首先要喷2-3层灰色底漆,然后用原子灰[腻子]  找找沙眼[坑]。 湿磨之后凉干,
喷涂的时候按照你要的造型,用 ...
谢谢分享,学习了

楼主:
多谢大家回帖。
我主要是往热缩膜喷漆。
主要是像请教用什么漆比较合适。手法和遮盖什么的个人感觉还可以吧( 兄弟原来搞静态的,打磨,打底,上色,渗线,旧化也算轻车熟路了。。。气泵喷笔什么的也挺全。。)

大家以前有人喷过吗?用的什么漆?效果如何???

网友:
4楼的专家,问个问题,非规则表面的金属件除锈或喷砂有什么简单有效的方法吗,经常遇到这个麻烦。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要是轻木机的话,最好喷涂 前用600号的细砂纸全打磨一边,去处毛角, 如果想让油漆有光泽和平滑度,首先要喷2-3层灰色底漆,然后用原子灰[腻子]  找找沙眼[坑]。 湿磨之后凉干,
喷涂的时候按照你要的造型,用 ...

对于航模来讲 原子灰是不是有点重了。。

网友:
热缩膜上能喷漆?????
搬个板凳做到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