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请教

楼主(2009-09-05):
我的原装固朗450C,飞5分钟后电机和电调都很热,手只能在上面摸3到4秒,觉得电机比电调还热一点,请问各位模友这正常吗?

网友:
應不會呀,你跟一下油門跟螺距曲線,大齒,皮帶等等再看看如何

网友A:
摸3、4秒的温度也就50多度吧,应该是正常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摸3、4秒的温度也就50多度吧,应该是正常的。
谢谢,这样还稍放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