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3S A123电池飞450的朋友请进````

楼主(2009-09-05):
我用3S A123
电池
飞450..
电机
是AX的4400KV...好柔好柔.油门曲线0 60 100..油门急推一点...尾巴向右甩,,,
油门60%和75%都试过,,感觉没什么区别...
求助什么原因?

网友A:
建议朋友从俩个方面入手.
根据我们的测试,AX4400 13T配合3S123动力还可以,做基础3D动作练习没问题的.14T就有点小暴了.排除新旧电池放电性能的差异.你检查下电调设置是否得当?如果截止电压没有更改的话会使电调始终处于功率保护状态而不能发挥全部动力.
以下是相关资料供参考.
A123 3S1P
http://vlog.17173.com/v/4/1/53/NTMzNjE4
高清版视频,需要稍微等待)
http://v.youku.com/v_show/id_XMTE0NzQ3MjQw.html
一般清晰度,打开速度较快)

楼主:
请教楼上的螺距有油门曲线的设置,,谢谢```

网友B:
使用A123电池动作太笨。
我朋友也买了使用了没几次就不用了,锂电也不贵还是锂电好飞。。。。。。。。使用A123电池初学者悬停差不多。

网友C:
我用4SA123,KV3800电机,只用11T齿就可以随便翻了,不过用点肉,估计上13T会爆一点~

网友:
请问沙发几个问题:
1、3s123飞3d电调是否需要加大一些?
2、视频最后是熄火降落还是电池没劲了?
3、用的电池是哪里买的?大概多少钱?
谢谢沙发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