咨询下OSD3.0自动返航能和FY10A平衡仪一起飞吗

楼主(2009-09-05):
咨询下OSD3.0自动返航能和FY10A平衡仪一起飞吗?有没有不并容啊 。。。加装方式 是 在接受和 自动返航之间还是在 自动返航和
舵机
之间

网友A:
可以的
其实只要连上副翼就ok了

楼主:
方向和 升降不需要 吗

网友B:
OSD接到方向舵上,平衡仪接到升降舵和副翼上

网友C:
楼上“地板”正解,是最简单有效的做法,接线也最简单

网友D:
看来我应该升级到3.0了

网友E:
无副翼V尾怎样接啊?

网友F:
自动返航严格地说是需要控制升降舵的!不然你遇到几股气流就掉下来了!!!

楼主:
其实 可以吧 自动返航上的方向和 升降连接到 平衡仪上 。。吧 辅翼单独连接平衡仪

网友G:
我来说说吧
平衡仪控制副翼,升降方向接到OSD上,OSD设定好巡航高度自动控制升降舵,方向舵控制航向进行自驾,副翼靠平衡仪保持横测姿态,这样做效果非常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