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调机改机高手进

楼主(2009-09-05):
有个想法,如果把450的副翼一片去掉换成重锤,甚至把平衡杆再加长点,那样会不会好飞一些,新手不就更容易上手了?
必定还有一些人只想稳稳的在室外飞大一点的jj啊,还有这样是不是就不抗风了。

网友:
拆除希拉小翼,只留重錘,试验表明穩定度也不能再提高。
其实平衡锤加重到一定程度,穩定性就不会再提高了,
但是打舵的灵敏度却急剧降低,飞机的机动性太小,
遇到紧急情况,(比如太靠近障碍物)
往往因为无法及时修正姿态而导致炸机

楼主:
哦,学习了
只想很悠闲的飞450,500一类的机子

网友:
引用 楼主:
哦,学习了
只想很悠闲的飞450,500一类的机子

多练习都会很悠闲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