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兄弟们帮忙推荐一款DV,我用来替代FPV的摄像头

楼主(2009-09-05):
摄像头太不清晰啦,尽管是sony540线的。我只有1k多钱

网友:
主要看重量和接口。可选择的太多了。

网友:
爱普泰克,呵呵

楼主:
索尼SX40E怎么样
外观设计
产品尺寸53×59×107mm
产品重量200g
基本性能
格式类型闪存式DV
格式标准标清格式
感光元件CCD
元件像素80万
有效像素动态模式:约49万像素(16:9),约41万像素(4:3)
静态模式:约31万像素(16:9),约41万像素(4:3)
感光元件数量1
元件描述1/8英寸
光学变焦60
数字变焦2000倍
液晶屏尺寸2.7英寸
液晶屏性能12.3万像素触摸式宽屏(16:9) 混合型液晶屏
取 景 器
镜头特点卡尔·蔡司镜头
f(焦点距离): 1.8 - 108mm
f (35mm换算): 动态模式:(16:9):39-2340mm,(4:3): 44-2640mm
静态模式:(16:9):49-2944mm,(4:3):44-2640mm
拍摄性能
焦距范围1.8 - 108mm
光圈大小F1.8-6.0
曝光控制逆光补偿
摄录时间2声道:
SD HQ:约55分钟
SD SP:约85分钟
SD LP:约175分钟
注意:录制介质为内置记忆体
功能参数
防抖系统电子防抖(仅动态模式)
红外夜摄
快门速度1/3 - 1/3500
最低照明度6(不使用夜摄)lux
麦 克 风内置变焦麦克风
扬 声 器立体声录制
立体声回放
闪光描述
接口性能
输入输出多功能AV接口:视频接口/S视频接口/音频接口/控制线接口(仅限输出)
其他接口USB 接口(迷你 AB/高速)
存储性能
存储类型闪存式
存储介质Memory Stick PRO Duo
存储容量4GB
文件格式MPEG2
动态影像MPEG2
静态影像拍摄静态图像时: 约30万像素
静态图像尺寸:
640x480/4:3
640x360/16:9
电池性能
电池类型锂电池NP-FH30
其他性能
发布日期2009年01月
耗电量2.0W
其他性能日期/时间
影像删除(内置记忆体:全部/选择/按日期;Memory Stick:全部/选择)
回放变焦(1.1倍-5倍)
串片秀(触摸屏)
其他特点
机身内部充电
快捷启动
一键刻录DVD(机身)

楼主:
这个也才200g呀,我觉得还是买sony的好,免得后悔。今天问了一下爱普泰克的一款能够录制的,爱普泰克AIPTEK AHD-H5 1080P HD摄像机 要1600,看了拍摄的视频也不怎么样,1080P的我感觉没有sony80万像素拍的好。
我觉得还是买sony的吧,用来搞航拍也不错。

网友:
SONY T500卡片机就可以实现720P高清航拍了,效果比摄像头不是一般的强啊~

网友:
佳能 HF S10

网友A:
要照楼上炸了损失可就太大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要照楼上炸了损失可就太大了

呵呵,怕炸就不上天了。

网友:
jvc拍高速画面强些

网友:
选择很多,关键是你想花多少钱?否则没法推荐。给个范围先

网友:
数码相机啦

网友:
DV吧,拍出来的很清晰,摄像头就免了。

楼主:
我要拍视频呀,所以想买个好点的DV

网友:
微米HDV-H20高清数码摄像机 HD 1080P DV摄像机
http://item.taobao.com/auction/i ... 5ef96d.htm?cm_cat=0
带视频输出的,插入AV线后可以将视频同步输出到微波,液晶屏自动关闭,省电。实时传输时还可以同步录像。1080p的呀,SD卡要足够大才爽。1200以内的预设,可以16GSD卡没问题,加30还可以两电。

网友:
另外350g以内的重量大多数载机都可以带起来。是不错的选择,800万物理像素(那个1200万是差值的)的CMOS非常适合白天光线强的FPV,夜间效果不行。另外有能力改造的话,那个5倍光学变焦适合大多数的飞行视场需求。比什么APTK好多了

网友B:
微米的那个DV通过AV线同步输出视频信号的时候会不会有延迟???

楼主:
上面那个sony的也才200g呀,就是80万像素,不知道怎么样效果

网友:
引用 网友B:
微米的那个DV通过AV线同步输出视频信号的时候会不会有延迟???

10ms以内,几乎看不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