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50C+天地6C调试PZT时,桨距调不到0度什么问题?

楼主(2009-09-06):
天地6C调试PZT时,桨距调不到0度什么问题?
油门在中时,pzt转到最低浆距还在+5左右。。。。。油门到底在0度左右
不知道要调什么地方

网友A:
陀机 至 10字盘的连杆,调短一些

网友A:
应该这样,打开遥控器 接通电, 油门在中间位置的时候,上陀机臂水平,用手移动十字盘,这个时候看0度的位置,根据这个位置调整十字盘和陀机臂的长度

网友B:
t6c很难调,不过多试试,就会解决。
我也是t6c,要自己多试试

网友C:
你硬件部分都没调试好,谈何调试软件部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