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报道有事请教大家

楼主(2009-09-06):
最近迷遥控模型,迷坦克迷飞机,不懂在网上买了个三通的司马S006,摔个无数次现在能稳定悬空,但是这S006向前飞行速度太慢太慢基本上不像前走,像后飞倒是快。后来在此论坛看见帖子说3通级别都是玩具4通以上才是模型。本人对模型一窍不通,也不知道如何选择型号和品牌,请懂的朋友告诉下新手适合哪种4通电直,谢谢。

网友A:
雷鸟,ESKY 004都可以
ESKY 004用的是4合1,没有陀螺仪
雷鸟则有陀螺仪,,看你个人怎么选择了
雷鸟是公认的新手机,主要特点就是比较耐摔,ESKY的支架很不结实,容易坏
此外还有一款新手机叫 丘比特,没接触过,不是很熟悉,你可以查一下资料

网友B:
淘宝上有一款开拓者 或者是观察者的升级版性能不错

楼主:
谢谢楼上的帅哥哥的回复,上午又拿S006去过下瘾很不爽,就是不向前飞,方向杆都推到低了,一有风飞机就随风而飞,我觉得是飞机在玩我。赶紧看看兄弟介绍的飞机,那个司马垃圾机骗小孩还可以。谢谢啦哈。

网友C:
三通机子或三天半的机子仅仅适合一时兴趣的人玩。如果目标远大的确还是要从四通道的练起。机型我觉得无所谓只要是四通的就能练出水平。
S006 如果前进的速度太慢的话,把前进后退的微调调至最大就会好些

楼主:
楼上的兄弟,S006那个破玩意没有向前后的微调,只有左右微调。

网友D:
一定要先练模拟器(不懂装懂

网友E:
建议4通小单桨,耐摔,瞬间
复
活,飞行成本低,压力小。练习时间长,对场地、时间几乎无

楼主:
谢谢兄弟们的热情回复,我选定雷鸟了。

网友F:
我也是新手,刚买了ESKY004,大家给点建议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