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调出事了....

楼主(2009-09-06):
我的电调出事了....
之前在地上试机都好好的. 后因调飞机断开电调跟
电机
的连接. 调整好飞机后 连接全部线路。 通电. 电机无响声.(正常启动都有 嘀声的) . 轻推油门。电机一抖再抖. 就是不转,。 郁闷了..求救..

网友A:
检查香蕉头

网友B:
MOS管烧了。

网友C:
电机缺相

网友D:
你用什么电调,我新买的好盈60a今天一飞就烧出火了。好彩没烧电机.设备。

网友E:
原帖由
冰寒
于 2009-9-6 13:43 发表
电机缺相
没错

网友F:
应该是少了一个相位 看我的帖好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