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3无刷兄弟双飞

楼主(2009-09-06):
都说华xx服务不好,可是同类产品这个价位,我们也没有别的选择呀。
最近从某版主手中低价收到一套他改了一半的4#3双外转塑胶版,用的是5.2g的外转子主无刷+原配齿,2g外转尾无刷,双SBL电调,4#3原配35M控与接收,基本上也算是最轻量化的4#3吧。

装好后和原来的4#3b双无刷进行了对比试飞(4#3b用的是16T齿轮)
结论:
1. 4#3超轻的重量,带来了超长的飞行时间(至少两倍于我的4#3b),从声音判断电机转速明显低于4#3b
2.5.2g外转的表现相对柔和,试飞两块电池在6平方米的室内没出现一次异常降落;
   4#3b的主无刷在电池充足时暴力的很,飞完4#3适应了好半天,几次打到墙壁坠落
3.4#3的这个外转尾无刷比原装的大一圈,动力有些过剩,必须把trim调至最左才能锁尾,
   调整好后两个机机的锁尾能力相当
4.4#3的35M遥控系统稳定性比2.4g的稍差, 不拉天线时偶尔会出现抖舵、油门咳嗽、尾电机瞬间失控的情况,可能也和两个无刷电调夹在接收机两旁的干扰有关,2.4g从来没出现过这样的问题。
5.塑胶旋翼头和金属旋翼头,一个是宁折不弯,一个是宁弯不折,我金属旋翼头炸过几次后有一些变形,而且还不太容易校正,用塑胶旋翼头4#3震动明显小于炸过几次后的4#3b,有一定飞行经验后用塑胶旋翼头比较合适,精度比较稳定还轻,新手还是用金属的吧,塑胶这个桨夹里的两个轴承座容易炸断。

华xx在这的口碑不好,他的服务确实有待提高,但我们还是不得不承认,4#3系列是国人能打入国际市场不多的精品。

网友:
季节就要变冷了,关注室内小机型。

网友A:
兄弟你也玩双飞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兄弟你也玩双飞了~

我蹲点蹲了3个月啊……秒掉齿轮兄的4#3不是偶然
现在上班,更没时间飞大飞机啦。

网友:
华xx要是能像mSR那样兼容JR控就好了, 那控手感也太差了, 本来对现在官方4#3b双无刷还是很有兴趣的, 可是一想那控就没了

网友:
凭感觉,WALKERA的2.4G控手感&做工还是相当不错地,至少比FUTABA 6EX强

网友:
同意楼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