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一下用PVC板做固定翼的螺旋桨安全么?

楼主(2009-09-06):
不知道用那种蓝灰色的pvc板材做40-61级的
发动机
的桨安全否?会不会飞断伤人啊?哪15级呢?

网友A:
10多块钱一只桨,还是买成品吧!

网友B(2009-12-22):
我做过!
我以前用4层3Mm的pvc板子粘一起正好12mm 然后手削 有点软 还是可以飞起来的
后来买52机器 直接就抡折了,吓得我换了桨,现在我一直用成品桨,
其实成品桨的寿命比自己做的长多了,小的磕碰根本没事, 造型还准确

网友C:
我觉得不安全!买成品的好!你自己做的材料力学性能达不到要求!

网友D:
不行强度不够!!!

网友E:
PVC 可能强度不够吧!还不如用木头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