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调机机出现问题,求高手解答!在线等!

楼主(2009-09-06):
我的是FMT的RTF版的 ,飞机到手的时候很好起飞,可是炸了一次,换了横轴换了副翼,机机就飞不起来了,一点升力都没有,遥控是TDF6C,我估计应该是主浆螺距不对,请问怎么调整啊,一般是多少度?是机械调整还是遥控上怎么调呢?

网友A:
正负9-11度

网友B:
只换轴螺矩应该不会变啊.
肯定还是有其他哪个地方不对的.检查主轴 尾轴弯没有.
是不是斜盘舵机扫齿了.十字盘没有行程.
天六调整起来好象比较复杂.我用过一段时间 也没调好 就换了6EXHP.

楼主:
是啊,这东西一乱了好象很难调,调了一天,没调回来

网友C:
检查机械部分,炸机不会改变控的参数,不需要去动控。

网友D:
可以肯定你的螺距或者动力部分存在问题,不过一般情况下,电动机不会有事,肯定是螺距相关的连杆行程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