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过飞行者T810的进来讨论一下

楼主(2009-09-06):
 1.数字频率合成,无须更换晶体;自动选择通讯频率避开干扰,内设90个频点双向通讯快速跳变。
  2.自动扫描接收器,高灵敏度和高抗干扰性能完美结合。
  3.高精度PCM数字调制,1024位分辨率,精度高,遥控距离远,彻底消除跳舵和漂移问题。
  4.大屏幕液晶显示,使用者通过菜单设置界面,可以调整所有控制参数,编程设置各种飞行器控制类型,以及转换左右手模式等
  主要特点:
  1.数字频率合成,无须更换晶体;自动选择通讯频率避开干扰,内设90个频点双向通讯快速跳变。
  2.自动扫描接收器,高灵敏度和高抗干扰性能完美结合。
  3.高精度PCM数字调制,1024位分辨率,精度高,遥控距离远,彻底消除跳舵和漂移问题。
  4.大屏幕液晶显示,使用者通过菜单设置界面,可以调整所有控制参数,编程设置各种飞行器控制类型,以及转换左右手模式等。
  5.动作比例和操纵响应曲线任意可调,能够在飞行中切换,既可适应初学者需求也能配合特技动作需要。
  6.用户可编程的混控方式,满足各种直升机、V形尾翼、三角翼以及其它特殊结构的模型控制需求。
  7.有声音提示的电子微调。
  8.有声音提示的可调时钟。
  9.可储存9组模型设置参数。
  10.可兼容PPM接收机。
  11.动态运行的失控保护动作,操舵动作流程储存在接收机中,在失控时动态运行。

  5.设置飞行器类型
  按SET键,显示屏中间一行SERVO、TYPE栏目会依次闪烁。
  在TYPE闪烁时,按○+/○-键即可选择ACRO(固定翼)/HELI(直升机),选择后按ENT键确ren。**下一步控制模式选择,根据直升机十字盘类型分为四种形式,按可依次选定,如果你的模型不属于这其中任何一种,可以选择DIY形式,但是需要用户自行设置混控比。

  标准十字盘
  前三点120度CCPM十字盘
  后三点120度CCPM十字盘
  90度四舵机CCPM
  后三点120度十字盘
  前三点120度十字盘

  依次按SEL键,显示屏最高处一行TIME、MODEL、PCM(PPM)栏目依次闪烁。
  在MODEL闪烁时,按○+/○-键即可选择模型,选择到需要的模型后按ENT键确ren!
  在TIME闪烁时,按○+/○-键可以调整飞行时间。
  在PCM(PPM)栏目闪烁时,按○+/○-键可选择PCM/PPM调制方式。

  6.失控自救动作
  模型在失去遥控器发射机的信号时可以执行动态的自救动作。这一套动作储存在8通道接收机中,由用户自行设置储存。方法为:先打开遥控器发射机,后开接收机,确保接收机指示灯常亮,可正常接受指令。按下接收机上的按键保持2秒,直到指示灯熄灭,表示开始储存操纵动作,此时松开按键,立即在遥控器发射机上做自救操作动作,在5秒后指示灯重新亮起之前,操作者在遥控器发射机上所做的操作动作将被记忆下来。
  如果在按键使指示灯熄灭后不松开按键,直到指示灯重新亮起,则会取消此前储存的自救动作流程。
                                                                                                    图片上传不了呀

网友:
我也在关注这个!

楼主:
看来使用的人很少呀

网友:
稳定性如何?

网友:
关注中。。。想买一个 不知道怎么样 站出来说说话

网友:
我也想买一个,看不到到底质量怎么样?以及售后有没有保证?

网友:
这么牛B。。。  期待小白鼠

网友:
引用 网友A:
poj
你之前说这款的天线是用普通插针的,但我问了商家,说现在的已经改成焊接了。不知这样的话还有没有大的问题?

网友A:
它那个插入式的高频头结构,可能焊接吗??
焊接了还能通吃ppm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它那个插入式的高频头结构,可能焊接吗??
焊接了还能通吃ppm吗
天八天九是不是也是插针式的?会不会也有你所说的隐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