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普通螺距如何转变成3D螺距?

楼主(2009-09-06):
天地飞9通控,GL450
四面悬停、自旋、小航线都有半桶水了,
想学倒飞
现在的螺距:-2    5    11
如何把螺距变为:-11   0    11
就一个特技开关能改变螺距吗?还是要改变曲线?
从来都不关心3D!以为自己不会学。

网友:
在特技模式下把螺距改为:-11   0    11

网友A:
你现在是IDEL NORMAL
切到IDEL 3   再对着螺距尺调

网友:
TDF9设置不是很清楚,但是一般都是在控上面设置3D螺距曲线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现在是IDEL NORMAL
切到IDEL 3   再对着螺距尺调

是调硬件(连杆)还是软件(曲线)

网友:
先硬件后软件

网友:
一般的老板都会提醒一句:“当你想倒飞时,拿回来调试一下”

所谓调试,也就调试你螺距的幅度,一些特别是整机出给客户的,比如螺距区间在0-10;-1-9等

如果你用这些数值去倒飞,死定的。

网友B:
四面悬停、自旋、小航线 都大概会了,不可能还不知道油门螺距曲线是咋回事

网友:
引用 网友B:
四面悬停、自旋、小航线 都大概会了,不可能还不知道油门螺距曲线是咋回事

对地!油门事小,螺距是大。

楼主:
平时看帖子,DX们在悬停模式和3D模式切来切去。现在还没明白。。。。。。。。。。。

网友:
哈哈:)
楼主在中立点,就是油门推到50%的时候,确保螺距是0,而且舵机臂是水平的。 然后油门在0的时候,是-11°,油门是100的时候,是11度。 这就是调硬件,通过调整连杆这些来实现。

这些调好了,然后再去把你控里面的 idle油门和螺距曲线对应设置成 100,95,90,95,100
螺距还是0 25 50 75 ·100 就行啦。。。

当然了,具体再根据自己的需求和手感去微调了

网友:
可以这样说,硬件螺距本来就是应该按3d的调整,一般飞时候在遥控器调整螺距曲线在一般模式下。。。3d飞调整油门曲线,当然高手的细微调整是很厉害的,也要适合每台机,我不知道要何年何月才能达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