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技术求助.希望飞过翼龙的朋友给点建议!天天炸到手软...

楼主(2009-09-06):
之前飞过塞斯纳,次次炸机.都有些丧失信心了.鼓足勇气又买了架翼龙空机.现在遇到些问题希望飞过翼龙的朋友给点合理话建议.这个翼龙发动机位置已经DIY抬高了.大约抬高了一个电机的位置.请老鸟建议一下配置个多少KV的电机比较合适.用多大的桨.还有就是电机安装的时候是把电机向上抬点头还是把电机向下压一点呢.手里还有个18A的电调.不知道什么牌子的.好象是蓝宇厂成品套机的无刷电调.不知道可不可以用在翼龙上.还有翼龙的翅膀安装的时候和机身结合不严,因为主翼带一定角度.不知道高手们是如何处理这个问题的.怎么能把主翼固定结实.希望老鸟们能帮我完成一飞冲天的愿望.谢谢大家!!我的QQ253481 手机13101536636

网友:
哈哈, 沙发先,又是这位老大哥了

网友:
电机抬高到电机轴跟机翼平就可以了,电机2212KV1400配7060或者8060,7060动力已经很好了,18安电调勉强够用。机翼安装的话,在翼台两边贴两条防滑垫就可以了

网友:
我曾经教过一个朋友入门。用的是启迪的翼龙。没有模拟软件,直接上机。一个下午,四块电池。就可以漂亮起飞。马马虎虎降落了。开始我让他在地上跑。到熟练掌握方向之后。加大速度。一般5-6m轻轻带一点升降舵就起飞了。当然新手没有飞过模拟。第一次是不可能降落好的。所以我们选择在有一大片半米高的草地上降落。主要练习在草上面平飘。即使粗暴一点降落也完全没事。在草面上可以很好的降落以后才到地面降落。

网友:
我送你的飞机收到没有?

楼主:
感谢楼上的老哥送我的飞机.我刚才查了一下应该是到哈尔滨了.估计今天能到我这里.如果收到我会第一时间给你发信息的.再次感谢老哥送我的超级特别的飞机!我昨天晚上给飞机买动力呢.结果遇到了骗子,是在论坛里商家交易里认识的.他发帖子说新开的店大优惠.我就和他联系想买动力套装.后来发现价格便宜的有点离谱了.具体我要买的和他给的报价如下:1 胶枪一把 8元 送10只7*21mm胶棒
2  泡沫胶要成桶的 10元
3  2212 KV1400无刷电机+30A电调带T插热缩螺丝电机坐等小件物品和适合2212电机的桨6支准备装在    我   的翼龙上使用 60元/套 10只 8060浆 15元
4  六通道固定翼用的接收带晶体对 45元
5  桨保护器两个配合2212KV1400电机使用的浆保护器 4元
6  JR插头公母带线要4对 8元
7  GWS无刷马达安装架一个 1元
8  彩色胶带DIY用 红色黄色各一卷 5元
9  一卷纤维胶带  2元/卷*4 8元
10 辉胜9G舵机3个 36元
10 声音超大的低电压报警器1个   15元
11 翼龙尾轮套件 送一套
12 1500 mah 20C 3S锂电 60元
13T插一对 1.5
14多加一只2212 KV1400电机
后来该人发给我淘宝链接,链接除了网址看出了破绽外其它制作的十分仿真,后来经过淘宝客服人员鉴定该人发的链接是钓鱼网站.幸亏没有输入帐号和密码,要不必然被盗精光......以下是我发给当时和我聊天的一个模友的聊天记录,其中有我复制的和骗子的聊天记录.有点乱.但是细心点就看明白了.里面的网址大家不要进.是那骗子发的钓鱼网站!!!!!
~尐桷铯 18:49:30
哥们等我下。我在买固定翼设备。马上要发货了,赶在发货之前啊。没时间了等我会聊
/ws名流/ws 18:49:57
嗯 还在买  你手头5个 够用了
~尐桷铯 18:52:09
买电子设备呢
/ws名流/ws 18:52:32
你原来的5台JJ上的设备那
~尐桷铯 18:52:59
感觉不够使,我是JJ越多越好呵呵
/ws名流/ws 18:54:23
昏倒 练好模拟 再买也不迟
~尐桷铯 18:54:45
嘿嘿。我喜欢做飞机。做飞机的时间比飞的时间多的多呵呵
/ws名流/ws 18:55:13
呵呵 买成品JJ 还是手工制作?
~尐桷铯 18:56:25
1 胶枪一把 8元 送10只7*21mm胶棒
2  泡沫胶要成桶的 10元
3  2212 KV1400无刷电机+30A电调带T插热缩螺丝电机坐等小件物品和适合2212电机的桨6支准备装在    我   的翼龙上使用 60元/套 10只 8060浆 15元
4  六通道固定翼用的接收带晶体对 45元
5  桨保护器两个配合2212KV1400电机使用的浆保护器 4元
6  JR插头公母带线要4对 8元
7  GWS无刷马达安装架一个 1元
8  彩色胶带DIY用 红色黄色各一卷 5元
9  一卷纤维胶带  2元/卷*4 8元
10 辉胜9G舵机3个 36元
10 声音超大的低电压报警器1个   15元
11 翼龙尾轮套件 送一套
12 1500 mah 20C 3S锂电 60元
13T插一对 1.5
14加一只2212 KV1400电机 这些一共300包快合适吗?
/ws名流/ws 18:58:44
听我依据劝 兄弟 最好先不要浪费钱  以后你飞的好了 用钱的地方还有很多 先把手头的JJ飞好 这样才有信心 正更好的 你说那
~尐桷铯 19:01:27
1 胶枪一把 8元 送10只7*21mm胶棒
2  泡沫胶要成桶的 10元
3  2212 KV1400无刷电机+30A电调带T插热缩螺丝电机坐等小件物品和适合2212电机的桨6支准备装在    我   的翼龙上使用 60元/套 10只 8060浆 15元
4  六通道固定翼用的接收带晶体对 45元
5  桨保护器两个配合2212KV1400电机使用的浆保护器 4元
6  JR插头公母带线要4对 8元
7  GWS无刷马达安装架一个 1元
8  彩色胶带DIY用 红色黄色各一卷 5元
9  一卷纤维胶带  2元/卷*4 8元
10 辉胜9G舵机3个 36元
10 声音超大的低电压报警器1个   15元
11 翼龙尾轮套件 送一套
12 1500 mah 20C 3S锂电 60元
13T插一对 1.5
/ws名流/ws 19:01:52
只买一些 必须用的东西
/ws名流/ws 19:02:00
报警器
~尐桷铯 19:02:16
http://amindex.cn/auction/citem_ ... &x_id=0db1.html
/ws名流/ws 19:02:17
锂电测量器
~尐桷铯 19:02:27
你看下这个地址对劲吗?
/ws名流/ws 19:02:40
胶枪 胶带
~尐桷铯 19:02:44
看网址怎么不太像淘宝的呢
/ws名流/ws 19:04:49
好像不是
/ws名流/ws 19:05:03
还有**
/ws名流/ws 19:05:13
这些都是必需的
~尐桷铯 19:05:29
哥们,现在我在琢磨他给我的地址是不是淘宝的呢
~尐桷铯 19:05:40
模型销售  19:04:28
拍好没呢
~尐桷铯  19:04:44
怎么XX不上去呢,我XX好几次了啊
模型销售  19:04:54
哪儿XX不上呢
~尐桷铯  19:05:08
我点立即购买之后XX不上我的号呢
模型销售  19:05:20
不会呀 等等我看看
/ws名流/ws 19:06:37
小心点
~尐桷铯 19:07:07
我也感觉价格低的离谱啊
/ws名流/ws 19:07:20
我进店铺显示的 都是垃圾
/ws名流/ws 19:07:42

~尐桷铯 19:07:51
他是新开的店,还没来的急都上架呢
/ws名流/ws 19:08:02
不要买
/ws名流/ws 19:08:40

/ws名流/ws 19:08:50
这才是正规淘宝
/ws名流/ws 19:10:50
一定要小心
~尐桷铯 19:11:06
http://amindex.cn/index.asp
~尐桷铯 19:11:13
他网店地址也不对啊
/ws名流/ws 19:12:21
昏倒
~尐桷铯 19:12:30
怎么搞的。。。
/ws名流/ws 19:13:23
你要买东西 看看 论坛里面口碑好的
~尐桷铯 19:13:53
他的店铺点收藏都收藏不了呢。你那里收藏下看能收藏不哥们
~尐桷铯 19:14:18
http://taobao.ltem-detail.cn
/ws名流/ws 19:14:26
算了 再找 我怎么看都感觉毛病
~尐桷铯 19:14:27
模型销售  19:12:02
  试过了可以XX呀
~尐桷铯  19:12:05
你网店地址给我下。我从那里进下看行不行
~尐桷铯  19:12:22
我试验了好多次了。都XX不上。一XX又回到原状态
模型销售  19:12:46
好的
模型销售  19:14:06
http://taobao.ltem-detail.cn
模型销售  19:14:20
你试试

/ws名流/ws 19:15:55
买些重要用到的 别的先不要买 浪费
~尐桷铯 19:16:29
他店一定有毛病都不能收藏呢
/ws名流/ws 19:18:21
小心为妙^_^
/ws名流/ws 19:18:56
先老老实实在家 练习好 模拟吧
~尐桷铯 19:40:57
模型销售  19:22:13
没在线 前几天电脑中毒后 旺旺被暂时监管了 打客服电话说要审核 现在还没开通呢
模型销售  19:22:34
一样的 您拍好我在店里能看到
模型销售  19:27:27

~尐桷铯  19:29:12
不行。您的店我打开了但是没有那比交易连接了
模型销售  19:29:55
http://taobao.shop1392010.com/au ... &x_id=0db1.html
模型销售  19:30:01
这个是刚挂的连接
模型销售  19:30:12
直接拍就可以了
~尐桷铯  19:35:42
骗子!
~尐桷铯  19:35:58

~尐桷铯  19:36:20
我马上去淘宝举报你。人民子弟兵你都欺骗!
模型销售  19:36:21
这是什么检测的?
~尐桷铯  19:36:34

模型销售  19:36:43
边防中尉呀
~尐桷铯  19:36:54
抓紧换别的方法吧。淘宝已经盯上你了
模型销售  19:37:03

~尐桷铯  19:37:23
幸亏我眼神好!一会去论坛举报你的ID
~尐桷铯 19:41:07
证实了,是骗子!!
~尐桷铯 19:41:35
我打淘宝客服了,这个人在论坛里活动。你也要小心哥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