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请教lama v4控何时换电池

楼主(2009-09-06):
控上亮几个灯应该给
电池
充电?
用的是8节2000mah的电池

网友A:
满电当然是满格,没电了肯定只有一格了

网友B:
只有2格那时就要换了,不然失控就麻烦了!

网友C:
电池 不用 保持中等电量 就可以了 用之前都应该保证电量充足 避免发生因 欠压而失控的 现象

网友D:
哪开关还真丑,取了得了,那个什么教练开关没什么用的啦

网友E:
左手油门?

网友F:
从控的角度来说,如果是飞真机,最好剩两个灯就更换电池,如果是玩模拟器,可以玩到开不了机再换电池。
从电池的角度来说,最好是一个灯都不亮了,再给电池充电。(我猜你用的是镍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