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DS410M的一系列问题,请各路高手回答

楼主(2009-09-06):
最近本人买了一架亚拓450SPORT的套装版的,给的是三个DS410M,刚装好开始调试,一开始三个
舵机
反映正常(本人用的是FUTABA10C 2.4G版的,用的R617FS接受),之后开始调东西,等到再插上电时,发现接收机的信号灯显示不正常,总是一红一绿的闪,之后又插了好几次电都是同样的情况,而且电调很热,为了检查那个舵机有问题开始逐个检查(为了区别三个舵机分别给其标号为A、B、C),检查方式为三通插上电,之后每个舵机分别插在一通的口上(经检测遥控和接收机都没问题),发现A正常,B插上好接收机信号灯可以正常亮,但是拨动遥控没反应,C插上后,接收机信号灯开始一红一绿的闪,当动
遥控器
的杆时,舵机总是在动杆4秒左右后才有反应,而且舵机发热,电调也同样发热。
请问各位高手这时怎么回事,是不是DS410M真的如说的那样容易出各种问题。

网友A:
舵机死掉了

楼主:
但是在固定翼模式下,用接受电供电,三个舵机全插在上面,接收机的信号显示正常啊。

网友B:
每个舵机都要单独接上接收进行测试 ,再两个组合测试,并监测接收电压是否稳定

楼主:
都单独试过,而且三个一组,一个一组,两个一组的都试过了,都不行

网友C:
舵机A-好的. 舵机B-马达坏 舵机C -马达坏,且有短路.一短路电流大,BEC发热,输出不稳定.于是接收机红绿灯交替.

网友D:
这个确实比较严重的问题~

网友E:
为证明我的判断,先后买来一架YT450PRO和一架450SPoRE,450PRO用原装35X 电调的6V供电,SPROE450用好赢电调做了对比,410M 在好赢电调5.21V供电的情况下,温度适中,35X电调6V供电温度较高,还好气温在26度左右飞行的,如果在夏天35度以上的气温下飞行,估计410M必死,建议LZ单独上5V的BEC单独供电为妥

网友E:
BEC发热严重,说明是舵机电机短路拖负荷,导致电调内BEC过载,从你的舵机现象判断,A舵机是好的,其他2个410M肯定OVER了,建议及时联系YT售后

楼主:
准备寄回亚拓了,哎,人生啊。。。。。。。。。

网友F:
要知道单只410舵机工作电流在1A以上!
原装电调也不是很好,可以考虑更换!

网友A:
DS410M工作电流这么高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