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探讨6EX

楼主(2009-09-06):
从新手一路走来,用过天地飞,6EX,到现在的DSX7 2.4G DSM2版,.先说天地飞吧,用原配的接收,飞机都没飞起来,舵机狂抖,炸了架涵道,后来进了台6EXAP,这次总算飞起来了,也感受到了,FUTABA的功能,确实比天地飞进步不少,于是搭配上最接收能力稳定的,136HP PCM1024油动专用接收,心想就这样一直用下去吧,可是好景不长,先是进了台TUT40,52级油动固定翼,还算稳定,只是他的不稳定是在突然间出现的,时间就一秒到两秒,,,,,以为遥控有问题,反修理,叫朋友看,拉距离,折腾,就是不出问题,但是等你飞的好好的,突然间就那么几秒让你心惊肉跳,让你感觉不出到底是风的影响,还是遥控的问题,于是继续,换上泡沫飞机,上单翼,稳定性能极强的,测试,飞一圈,没问题,两圈还是没问题,三圈也还是OK,第二天继续,一圈,第二圈飞到一半,突然自己油门加到最大,飞机抬头,然后往下zai,拉升舵,无效,因为确定是不技术问题,风的影响,于是,不管三七二十一,先把控换掉再说吧,换了DSX7,看大家都说好,就买了,控一到,果真是让我很惊讶,各方面做工,等都非常到位,还有一股淡淡的味道,就象新买的电脑,新买的笔记本或新的车一样,散发出一种电子设备的响味,当然不是为了这个而买的控,于是是罗是马先拉出去试试,先用电动,配原装接收,飞飞翼,感觉非常稳定,目前已经用了快一个多星期了,再也没有出过失控,干扰,炸机的扫兴的事情,而就在我测试新控的时候,我的一个朋友,从很远赶来,在相同的一个地方飞,油动50级直机,在第三个起落后,飞机炸下,桨飞七七米多高,401驼罗仪,,盖子都飞出,136HP,粉碎性裂开,其它损失不计其数,他的控就是6EXHP搭配136HP,在场十几个人描述,是失控,突然栽下,至此,我对,6EX深恶痛绝,不能用,就别生产来害人.....

网友:
我的也是6EXHP,这几天有时也会莫名奇妙的出现“那么几秒”,不知道是何原因,真是怕怕。。。。

网友:
设备失控不能说是控在质量问题,不关是PPM还PCM的,遇到干扰源都会有影响,主要看控的抗干扰能力了,抗干扰性强的也就2点4G了,飞50油直了,还用6EX,有点大才小用了~!~!~!

网友:
不会吧,用2年多了,还没碰上,最好不要碰上。

楼主:
同一块场地

在相同场地上FF9 FF10C FF12 PCM表现稳定,以上三控搭配日冠PPM 二变,性能稳定,6EXAP搭原装接收,性能一般,偶然性失控,搭配日冠PPM二变,性能不稳定,带回老家,山区使用,无论PPM,PCM,性能稳定,天地飞无法使用,未飞抖舵严重,未带回老家测试,,....以上经验总结,供应参考

网友:
不会吧,我们这里好多模友一直在用6EXHP,挺稳定的。如果改成2.4G就更可靠了。

网友A:
我在年中用6EX飛500電直就試過突然向前不受控直至炒機為止,有時按后面晶體就跳陀了,自始改用2.4G飛450以上電直,它只用來飛EP200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在年中用6EX飛500電直就試過突然向前不受控直至炒機為止,有時按后面晶體就跳陀了,自始改用2.4G飛450以上電直,它只用來飛EP200

6EX后面的晶体不要经常动,否则会接触不良的,而且那个晶体座是两层,修复挺麻烦。
当然改成2.4G后就没这个问题了。

网友:
我的6EX没有出过问题,
不过如果要保险,最好把晶体焊接下比较好

网友:
换成2.4G会稳定

网友B:
换了2.4g,没试过那一两秒的情况,就是混控太多,玩车不爽~ (PS:用6ex来玩车没多少个吧 )

网友:
引用 网友B:
换了2.4g,没试过那一两秒的情况,就是混控太多,玩车不爽~ (PS:用6ex来玩车没多少个吧 )
用我们的两用改装模块改成AP/HP两用,放在AP模式时,所有混控都可单独关闭、打开,玩车就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