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1km视频信号丢失,被迫返航。

楼主(2009-09-06):
原计划飞行4.5千米,到达水库上空以后返航。飞到3km的时候,为了保险起见,盘旋一周,发现遥控、视频信号均无问题,于是下决心继续按计划飞行,准备爬升至500米后,保持平飞通过转弯点。没想到刚过3.1km,视频信号突然毫无先兆地丢失了,当时真是一身冷汗,完全凭直觉完成转弯,视频信号恢复后,狼狈返航。
请大家帮忙看看,问题出在哪里。谢谢! 柏通脱衣版视频发射,10db平板接收天线。

网友A:
飞行平台上的视频发射天线位置被机体遮挡?

网友B:
想看视频。

楼主:
视频链接已做好。

网友B:
看见视频了,断了一小下。
还是很危险。

网友C:
掉头就跑,感觉比较狼狈

网友D:
真的好危险啊~ 一点前兆都没有~下次换个40db平板接收天线~

网友D:
本人感觉是楼主在飞行的时候 附近有人和物体 无意间 遮挡住了天线~

网友E:
请教
请问楼主用的是什么遥控器可以飞这么远?有没有用遥控功放?我也正寻找合适的遥控设备。

网友F:
还是搞个飞艇或者气球,做个浮空中继平台吧

网友G:
原帖由
龙游江湖
于 2009-9-7 08:33 发表
掉头就跑,感觉比较狼狈
 是啊 掉头之后 速度上升了好多 楼主很紧张他的JJ啊

网友H:
哈哈我随便说个脱衣版现在成了FPV流行语言了!
你的发射机天线是否朝上或者朝下?还有就是视频供电的电压!因为电压过低会导致功率下降!
检查平板天线是否对准飞机所在位置!

网友I:
你是不是独立供电? 还是供用电?
供用电需要 加增压稳压模块 保证视频的12V电 , 不然视频供电不足12V 功率很低, 距离很近

网友J:
同意 14楼 应该检查电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