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2PL枪控坏了

楼主(2009-09-06):
能修吗?那个元件坏了

网友A:
如果是成都本地的,我帮你修!

网友B:
控是什么症状呢,如果是外观完好,液晶正常,只是发不出信号,那是高频头部份问题,可以花一百多块钱直接升级成为2.4g。
如果是液晶都不亮,那可能是电路板有些小元件烧了,找铜河帮你搞搞就行~ :lovelines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