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虎启动台 有麻烦了 求助

楼主(2009-09-06):
启动台:雷虎 (全新)
车       :京商 31354  1/8竞速卡车
电源    :12V 7AH  电瓶  表测实际:12.86V

       为什么启动不了呀?好像力量不够,压得太轻启动轮打滑,压得太紧就把电机给憋住了!看了车的位置无误,启动轮与飞轮接触外无任何挂碰,发动机是28级的,刚磨合完,手拉启动1下就着车!请各位大侠帮帮忙看看是什么原因!谢谢!

网友A:
估计电池有问题,内阻太大,无法大电流驱动电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估计电池有问题,内阻太大,无法大电流驱动电机。

十分感谢沙发!
您看7.2V 镍氢动力电 2组串联行吗?谢谢,期待您的回复!

网友:
引用 楼主:

十分感谢沙发!
您看7.2V 镍氢动力电 2组串联行吗?谢谢,期待您的回复!

如果电池本身是好的话,就没什么问题。可以带动这个启动器的。

网友B:
推荐12V电瓶

楼主:
引用 网友B:
推荐12V电瓶

谢谢您的热心,我是用的12V 电瓶,但是就想上边我说的!

楼主:
磷酸锂铁电池

容量:1100mah

电压:最高3.6V 最低2V 常规3.3V

重量:40克

放电:30A常规 50A 瞬间

这个电池怎么样?

请各位大侠或帮我推荐一种电池吧!

谢谢!

网友:
不要压的太轻 或者太重就行了  用12V的电瓶 如果电机没问题 都可以正常运作

网友(2009-10-09):
恩 大家都很热心 具体什么情况 LZ要分享子下 谢谢

网友:
我就用7.2V 镍氢动力电 2组串联很好起动

网友(2010-01-29):
还是启动棒好一些 方便携带

网友:
4節A123

网友:
就28级的发动机而言12V电压就绰绰有余了,雷虎启动器那类的电机正常使用下是会用不坏滴。

网友(2010-03-04):
问题和我一样,用电瓶电机的力气是最大的。别的别考虑了。问题1飞轮位置没对好,问题2电机驱动胶轮的皮带太紧,问题3活塞正好卡在上止点,用手转下飞轮,让活塞下来就行。

网友:
回复是一种美德

学习:loveliness:

网友:
回复是一种美德
学习

网友(2010-04-03):
把手拉拆掉吧,用启动台启动手拉引擎手拉会卡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