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A123的极性!

楼主(2009-09-07):
A123是不是外壳是正极?怎么我用万用表来测量外壳是正极的,然后接到充电器上老是报警

网友:
是的,里外都个性,和普通电池极心正好相反

楼主:
原来真的是这样,难怪我把电池焊接好后接到充电器里老是报警,我接了很多次来试,不知道会不会对充电器造成影响

网友:
心放胃上面,电池从123开始改性了

网友:
充电器没冒烟,算运气好了!

网友:
难道就没个万用表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原来真的是这样,难怪我把电池焊接好后接到充电器里老是报警,我接了很多次来试,不知道会不会对充电器造成影响

估计是你的平衡线极性搞错了。

楼主:
在电子市场里找不到硅胶线!不知道用普通的线,然后两根并在一起用能否用

网友A:
可以,建议粗一些,然后再穿个绝缘管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建议粗一些,然后再穿个绝缘管

好想法,等一下去买些绝缘管回来!

网友:
最要紧的是先买个万用表.用普通线就可以,因为我一直用的普通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