遥控航海模型-【技术专栏】
求教用浆

楼主(2009-09-07):
环奇948改的无刷。。。2212KV1400 2个 XXD30A 2个 11.1V 20C 2个 用原装浆感觉速度不快。原装正反浆直径是35MM的。。 请教象我这种低KV
电机
用多大的正反浆合适,能明显把速度提起来。。

网友:
还要看原装浆的螺距。可以换1.4P37mm的浆试试,再大就不好了,毕竟你的电机电调受不了太大负载。

网友A:
这个KV值配小桨电流不大的,可以买几个437及以上规格的浆试一下,达到速度要求且电机温升正常,初步估计437是没问题的,同意楼上.

楼主:
谢谢楼上2位帮助。。。。 不过还有小小疑惑。。我浆直径是35MM。换37的会有大差别嘛?
我在淘宝上只找到这些浆
35*25mm正反浆
39*27.5mm正反浆
42*29.5mm正反浆
45*31.5mm正反浆,请问他前面的数字是否代表直径。后面的数字代表什么。。。我用那种更合适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