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2个坏了65MG,如何拼成一个好的

楼主(2009-09-07):
一个是去年装机的时候弄坏的,那个时候是新手,刚入450,舵机臂被顶死了,然后65MG发热就烧了。别人帮我测了下电机,电机没有烧,不知道是那里坏了。
还有一个是用了一年多的,有一次摔机之后,大齿扫了一个,后来就开始有点抖舵。昨天没有飞,就在调试的时候,通电就不动了。拆开之后,用手拨一下电机才转。

想把这2个舵机拼成个好的,对65熟悉的大大们给点意见吧。。。不知道怎么整

网友:
拆下电机把另一个的换上不就结了?
壳上有一个很细的塑料轴,就在电机齿旁边,注意不用弄断

网友:
舵机就几大块儿:控制板、电机、齿轮等。选定一个做基础,再一个个模块地试着换。

楼主:
嘿嘿。。。。本人焊工比较差,手上只有个25W的小电焊,晚上回去好好折腾下,唉,真痛苦

楼主:
其实我是想知道,如果舵机臂被憋住,一般会烧掉那个东西呢?

如果舵机臂出现抖舵,但是齿轮都是好的,会是电机的问题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其实我是想知道,如果舵机臂被憋住,一般会烧掉那个东西呢?

如果舵机臂出现抖舵,但是齿轮都是好的,会是电机的问题吗?

好像一般是烧电机,当然输出三极管也有可能。

抖舵一般跟电机无关,有可能是电位器碳膜磨损,或者齿轮精度出了问题。

网友:
楼主拿来我给你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