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块电池串起来后怎么充电?用的B6

楼主(2009-09-07):
麻烦告诉一下。

网友:
有两个3s转6s的配件,建议无需使用

楼主:
不行啊,我单冲一块插上后显示连接不正确。

网友:
你是说 两个3S电池吗? 那就做两个电池动力插头串联在充电器的输出上。
把其中一个插在3S平衡孔里  再把另一个电池插到6S孔的靠近总电压输出插孔这边(平衡头上的定向筋用刀片去掉)  充电器选6S 充电  哦了 我就是这样用的  明天有空 我上个图片
(注意平衡头不能颠倒 否则会短路)3S被我错连烧坏了一个针还没修 现在用的4S孔 和6S孔(因为2S是用12路自由向左算起、3S是用123路  4S是用1234路  5S是用12345路  6S是用123456路)

网友:
图片看不清楚 扩大点

网友:
由于电池是满电的 所以没有电流 赶紧拍照 慢了又要自动退出了

网友:
这种用法好危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