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练横滚的方式对吗?右手油门的。

楼主(2009-09-07):
我的控是DSX7,右手油门。先对尾悬停,然后:
1、猛打右Aileron,机身开始大幅度右转,
2、沿右侧将油门逐渐下拉到底(使机体倒转时螺距变负最大);
3、沿右侧将油门原路上推到顶(使机体翻回时螺距变正);
4、翻正后将右Aileron回中。

我在模拟器G4上是这么练的横滚,很顺利;但真机就摔了3次,都是在翻过来的后半圈返回的时候失控,根本不像预想的那样顺利。模拟器上练习的成功感觉完全没有,非常受挫。

希望高手们指点一下,翻滚的推杆操作过程是怎样的呢?

非常感谢!

横滚尝试

横滚尝试

网友A:
如果机器3D模式设定没有问题的话,我认为你给的操作图是正确的。日本手横滚的要领我以为主要是动作要连贯,在0螺距时适当停一下就好了。
日本手由于油门、螺距和副翼都在右手所以操作需要一个连贯的过程。你标的操作过程其实基本正确的,关键是真机的特性和模拟器差别还是较大的。首先是各个舵面的变化没有模拟器上的机器快,有明显的滞后(不同款式机器滞后不太相同),另外就是十字盘没有那么准确,上下两个悬停点不一定对称和固定。
建议你把3D模式下螺距曲线调成Z字型,就是让两个悬停点尽量靠近,减少油门杆控制行程,加快由正到负螺距的过程,另外在中点,也就是0螺距附近,可以适当停一下(心里可以默数一个数)。这样出来的横滚动作比较漂亮,不容易出现左右乱跑的情况。
以上是我的一点点操作心得,不当的地方欢迎指正。

网友:
好,学习啦,如果每个动作高手们都能给出操作图解以及要点说明就好啦!!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机器3D模式设定没有问题的话,我认为你给的操作图是正确的。日本手横滚的要领我以为主要是动作要连贯,在0螺距时适当停一下就好了。
日本手由于油门、螺距和副翼都在右手所以操作需要一个连贯的过程。你标的操作 ...

谢谢你的分享,想问问,当横滚到当机体倒置的时候,螺距是负的最大值吗?此时如果是负的,那么大桨所产生的是向右上方的推力,垂直分力抵消机体重力,而水平分力向右,不就把机身扭回原来的方向了么?也就是只要螺距是负的,机体就会沿你所期望的相反的方向旋转了。
我作了力的分解图,稍后传上来说一下会更清楚。
我还是新手,希望一起讨论!

网友:
有钱就是不一样。LZ进步很快的啊

都练翻了,我还是悬停 刚对头阶段

网友B:
纯属探讨

1,负螺距不要拉得太多.适当拉一些能托住飞机即可.拉到底大桨容易掉转,飞机操控性降低,便出现所说的失控现象.
2,给右副翼的时候通常方向舵补一点左舵.因为飞机打右副翼时通常尾巴会向右偏摆一点.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你的分享,想问问,当横滚到当机体倒置的时候,螺距是负的最大值吗?此时如果是负的,那么大桨所产生的是向右上方的推力,垂直分力抵消机体重力,而水平分力向右,不就把机身扭回原来的方向了么?也就是只要螺 ...

到机体完全翻转后,螺距不用负到最大的。倒飞状态也有一个悬停螺距,横滚翻**倒飞状态后基本会保持在这个悬停螺距位置。

网友:
都到了这个水平啦,我还要加油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1,负螺距不要拉得太多.适当拉一些能托住飞机即可.拉到底大桨容易掉转,飞机操控性降低,便出现所说的失控现象.
2,给右副翼的时候通常方向舵补一点左舵.因为飞机打右副翼时通常尾巴会向右偏摆一点.

谢谢你的指点,我想请教一下:
按我的理解,在打右副翼之后,大桨面右倾;当螺距为正时,拉力是驱动机身向顺时针方向旋转的(从机尾看);但只要螺距降低成了负值,大桨就形成了反推力,右倾的桨面就会反而驱动机身向逆时针方向旋转。即使螺距在倒悬停的负值之内,这个反推力也是存在的,因而就会阻止机身翻转一周。
不知我的分析对吗?如果是对的,那么横滚时下拉的负螺距究竟要到什么程度呢?或者干脆以0螺距为下限,不让它出现负值?

网友C:
LS的,当负螺距时机身转动方向跟正螺距时是一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LS的,当负螺距时机身转动方向跟正螺距时是一样的.

我就是这一点没理解。因为按力的分解图,打右翼时如果变换到负螺距,所产生的扭转力是与正螺距完全相反的。又为什么会一样呢?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就是这一点没理解。因为按力的分解图,打右翼时如果变换到负螺距,所产生的扭转力是与正螺距完全相反的。又为什么会一样呢?

当螺距为负时大桨已经不再是右倾的状态了.而是基本变成朝下(飞机倒悬),这个是你的问题的关键.你要搞清楚呀.至于负螺距拉个5度就差不多了.事实上0度螺距飞机一样可以偏转过来.

楼主:
引用 网友B:

当螺距为负时大桨已经不再是右倾的状态了.而是基本变成朝下(飞机倒悬),这个是你的问题的关键.你要搞清楚呀.至于负螺距拉个5度就差不多了.事实上0度螺距飞机一样可以偏转过来.

请问在横滚至完全倒置时,大桨位置应该是如下图中的哪种状态?
如果按您的说法,应该是状态二吧?但如果这样,我在第一楼所画的图,油门杆就不应该是由右侧直上直下了,而应该是从右上斜拉到左下,再原路推回去?
如果是状态一的话,那么即使螺距只有很小的负数,也会出现我在画图中标示的f2分力,它是会把机身旋转方向推回去的,或者抵消顺时针旋转的趋势,对吗?

网友:
飞飞机这个东西不像数学表达式.很多东西不能用精确的曲线,数值等去衡量,私下里认为研究这些没有好大的意思.建议你实际操作下便知.先正飞状态,压副翼,的同时油门下拉.当大桨垂直与地面时螺距大概到中立位置,继续保持压副翼同时下拉油门,当飞机成水平倒飞位置时螺距大概在负5度.当大桨垂直与地面,(方向朝左了)螺距又回到0度.继续,飞机将变成正飞悬停状态.此时油门又回到正5度的样子.这个是理论上的运动轨迹.事实上受很多因素的影响.不能完全吻合.仅供参考.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就是这一点没理解。因为按力的分解图,打右翼时如果变换到负螺距,所产生的扭转力是与正螺距完全相反的。又为什么会一样呢?
螺距周期变化产生横滚的力,打右副翼,正螺距时左半边的螺距大(也就是左半边的升力大,顺时针转),当负螺距时右半边的螺距大(也就是右半边的推力大,还是顺时针转)

网友:
你可以想象JJ不转,螺距从正变负时力的变化

楼主:
引用 网友C:
螺距周期变化产生横滚的力,打右副翼,正螺距时左半边的螺距大(也就是左半边的升力大,顺时针转),当负螺距时右半边的螺距大(也就是右半边的推力大,还是顺时针转)

这个有所启发。可能我就是由于没搞懂横滚力是怎样产生的。
再简单点说,副翼是怎样工作的,大桨是怎样变距的;没有懂得主旋翼头的那些摇臂是怎样传动的。

明天,我好好看看主旋翼头,看看横滚力形成的原理。

网友:
尾巴锁住了吗?负螺距切正螺距很容易甩尾巴的。我现在也在练翻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