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N pro A6发热不是一般厉害啊!

楼主(2009-09-07):
A6买了几天了,充了十几组A123了,那个发热量吓死人。
如果6S 用8A充电的话,肯定是可以煎鸡蛋的。6S用1A充的话也挺热的,所以买家最好用两个电脑电源的风扇辅助散热! 希望厂家看到这个贴能改进下散热
PS1:说下A6的实际充电电流和效率。
        1,如果开8A充3S A123的话,电流可以到9A多(钳表),前提是你的电源够功率,平衡线够粗(22#以上)
              如果是8A充6S A123的话,电流只有7.3A左右(钳表),电源是12V 35A规格的。
              其他的充电方式,只要电源够功率够电压,基本和显示的电流差不多哦。
         2,精度很好!赞一个
         3,充电效率,在8A 6S A123的时候大概是60%左右。比A8高一些。
         4,整体觉得对得起这个价格。散热方面多多改进。
PS2:个人觉得里面板子上加散热片,散热风扇装侧面抽风比现在风扇装下面好的多,风扇转下面高度空间不够,影响抽
          风效率。

网友A:
UNA6用8A充电我充电器是竖着放,这样温度会低很多

网友:
是 挺热  40度左右 风扇都不转我问过厂家 是自动不能 开机就转

网友:
我也要入个un a6 电源最好用13.8伏 30a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UNA6用8A充电我充电器是竖着放,这样温度会低很多

8A充6S竖起来问题也很高啊!

网友:
我的是旧版

一般2A充电根本不热,最好就是把风扇直接通电,不要慢慢转

网友B:
那个我说, 标题是不是写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个我说, 标题是不是写反了

确实写反了,哈 哈

网友C:
我的UN A6 怎么充 不管充多久..反正风扇从来没转过

网友:
确实热,温控风扇起控有点晚。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的UN A6 怎么充 不管充多久..反正风扇从来没转过

所以我就说要直接连上电源的进口,一接上就开始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