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00与123

楼主(2009-09-07):
YT500,用123电池,到底是该6s,还是8s。若8s咋充电啊?难道6s+2s?高手请指点!500初哥

网友:
6s 2000kv的电机

网友A:
6s 2000kv的电机已经足矣,如果要暴力,7SOK

网友:
引用 网友A:
6s 2000kv的电机已经足矣,如果要暴力,7SOK

别胡说  500用123经过许多高手的验证  效率和重量最好的还是

6S

7S的还是算了吧 , 唯一的好处是用原厂动力,但是太重啦

网友:
我要自己买一个飞一下,自己动手,丰衣足食!

楼主:
一直学习!
请问:6s配原厂亚托电机是否会电压太低,转速过低?

网友:
引用 楼主:
一直学习!
请问:6s配原厂亚托电机是否会电压太低,转速过低?

6S搭配 AX2000kv马达 或者 新西达2820 2000kv马达

前者可以使用14T齿  见过飞行录像

后者大多是13T

网友:
6S方便,8S的继航长点,但不会更爆力,因为太重

楼主:
6s到底能不能用在原装亚托电机上啊?1600KV。赐教

网友:
当然不能,电压太低(转速太低)

网友:
原电调也不行

网友:
原装电机电调要8S哦,6S就要2000kv

网友B:
引用 楼主:
6s到底能不能用在原装亚托电机上啊?1600KV。赐教

可以!飞航线没问题!还可以倒飞,只是肉一点!我飞过。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飞航线没问题!还可以倒飞,只是肉一点!我飞过。
哦,谢鸟!肉,是硬的鸡肉还是软的肥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