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R DSX72.4G 有失控保护吗?

楼主(2009-09-07):
JR DSX72.4G DMS2  有失控保护吗?请高说解答!!!

楼主:
如果没有就算了

如果有,该如何设置,具体步骤如何???

网友A:
绑定时的杆位就是失控保护状态

楼主:
恩明白了,

MODEL STICK 才 是模型操作杆美国手,与日本手的设定,,有两个模式,MODEL 1是右手油门,二是左手油门,所以我设了新模型,关掉发射,电机自己转到一半油门,终于弄明白了,
好多网友都只是写个MODEL里面设置,误解很久

网友(2009-12-04):
引用 楼主:
JR DSX72.4G DMS2  有失控保护吗?请高说解答!!!

同问,你找到了吗?我在设置里没找到FAIL SAFE设置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绑定时的杆位就是失控保护状态

在那设呢?没FAIL SAFE参数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