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个问题,卡盘的最大夹持范围

楼主(2009-09-07):
是不是直径125的卡盘用反爪最大能夹持125直径的工件,有知道的说一下,谢谢

楼主:
补充,我想用现有的125直径的3爪卡盘,夹持直径为125直径的4爪单动卡盘,
这个方案可行吗?我知道有一定的危险性,一来加工的工件也不大,二来我会慢进刀,慢慢车,感觉这个问题不大
主要是想知道那么做能不能做到

网友A:
没问题,我经常这样用。
注意3轴要锁紧,4脚盘无跳动就行。

楼主:
谢谢楼上回答,
我还没买卡盘,不知道买125的是否过大

网友B:
好像不行,最好夹小一号的卡盘.比较安全

楼主:
我也是这么觉得,想买个100-110的4爪

网友C:
三爪夹四爪 来车东西我是经常做的,只不过不敢开高速,200-300转还行

网友D:
不太安全。

网友E:
拿我的80卡盘来说吧,80卡盘是指卡盘的那个直径为80mm。80卡盘的反爪夹到65mm直径的工件就差不多了,正爪28mm夹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