防盗镙栓.

楼主(2009-09-07):
求助更好的,经济的方法!!!!大家帮忙!!!

网友:
如果是固定的,一般不拆卸,可以用锤砸个豁口
不考虑拆卸的,拿焊机焊死
见笑了,最原始的做法

网友:
说说是怎么防盗的?

楼主:
一般人没"专用工具"拆不下来就好

楼主:
不是一只,就像路上丢失的井盖似的........很多的.......

"专用工具"还能拆下来才好!

网友:
十字磨去左上角和右下角叫贼仔去吃屎

网友A:
中间钻孔装上炸 药

网友:
晕死  “炸 药”这两个字中间不加空格就会变成**真和谐啊

网友:
算你狠

引用 网友A:
中间钻孔装上炸 药

其实任何防护措施,
在高手面前都是无效的

网友:
找个人专门看着就可以了,但也不太安全,盗不成就直接抢你了,这样的话你也没点想。不过也没人去抢这东西吭,金子做的还差不多。

网友:
S型通道前面装就指纹识别系统.

网友:
道高一尺,魔高一丈。

网友:
我疑惑:如何防盗?

网友:
我几年前去过我们这里一个专门做防盗螺栓的小工厂,他们的螺栓好像是用在电力输变电铁架上的,螺母内部好像有2个滚珠和一条特殊的滑道,螺母只能正向拧紧,使不能反向转动的。。。。就是说根本就拆不下来。。。。

网友:
什么螺丝在高级钳工面前都是摆设

网友:
不怕贼偷就怕贼想

网友:
哈哈瞧不明白

网友:
通电
谁碰谁知道

楼主:
通电,装**,找个人专门看着...............都不行啊!!!

还在等"高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