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123电池之焊点欣赏

楼主(2009-09-07):
看过了太多的A123电池焊接,但我本人一直从事的是点焊,还真没有用烙铁焊过A123电池(以后也不会用烙铁焊电池)。今天,正好要使用手中的100W电烙铁干几个活,何不也焊接一下A123现现丑。找来一节二手A123电池,用的是12AWG的硅胶线,使用少量助焊剂,普通焊锡丝,正极没有处理,负极用锉刀把焊点磨平。效果请看图,但是,我要说的是,烙铁焊接对电池的热损伤太大,与点焊真是天壤之别。诚然,广大模型爱好者没有点焊的条件,只能使用烙铁焊接,但真的是需要有熟练的操作手法,而且,最好使用无水酒精棉辅助快速降温,以期尽可能减少损害的发生。

网友A:
是不是要加锡膏啊,我沾松香水把它放熄炉浸都沾不上锡!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要加锡膏啊,我沾松香水把它放熄炉浸都沾不上锡!

是用了焊锡膏,但松香也可以的。一点也沾不上锡,应该是焊锡有问题。

网友:
漂亮!第一张,完美!

网友:
同意楼主意见“(以后也不会用烙铁焊电池)”

我的两组接收电也是用80W电烙铁焊的,结果电池损害很大,2组都出现容量下降和自放电严重的问题,最后这两组电池只能是临时充及时用。。。。

网友B:
焊点不错,估计是锡的原因,焊点还不够光亮,

可能A123用在模型上为了追求大电流,采用锡焊,这样当然会带来因为温升而造成的对电池损伤,相对点焊,锡焊能通过的电流肯定更大,所以物极必反

楼主:
引用 网友B:
焊点不错,估计是锡的原因,焊点还不够光亮,

焊锡确实很一般,流动性差一些,冷却时表面欠光洁,就是非常普通的焊丝。

网友C:
焊的真漂亮。。能教教大家怎么焊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焊的真漂亮。。能教教大家怎么焊吗?

这个焊接功夫,充其量也就是一个熟练工种,跟开车一样,功到自然成。我上小学时就迷恋无线电,那时就操作电烙铁了,呵呵。只要多加练习,谁都可以焊出漂亮的焊点的。

网友:
用烙铁焊的时间不能过长,3~5S应该问题还是不大的
个人觉得焊电池还是焊锡和烙铁要好。

楼主:
全套操作工具:

网友:
我有点焊机,所以,手艺一直不好。哈哈

网友D:
我有很大的意见

说说我的观点吧.
第一,LZ这样焊接电池不太合理的.正负极不需要整个层面都镀锡的.整个面全镀熄的话必然烙铁接触时间要长,所以可能会损伤电池.只需要单边镀锡即可.因为焊线不需要要那么大的接触面积.只要把握好焊接工艺,电池的温度可以控制在比飞完后电池的发热还低,更不至于到损伤电池的地步.
第二,要说效果好还是烙铁焊好,点焊就靠那么几个点.接触面积和锡焊相比低很多的.相比之下内阻也大许多.(之前就见点焊的电池因为焊片发热被融断的).
第三,撇开效果不谈,具备点焊条件的朋友不多.这样的话买单体电池的朋友怎么办?

网友D:
第四,楼主好象犯了个错误.友情提醒下.看最后一张图电池负极的泻压阀被锡堵掉了.这个是很危险的.

网友:
LS的看来很有经验,我想问问电池那里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第四,楼主好象犯了个错误.友情提醒下.看最后一张图电池负极的泻压阀被锡堵掉了.这个是很危险的.

 ,已经改正,呵呵。当时只想着焊点美观了,一时竟忘了这茬。其实,即使是点焊,这个小圆孔我也是留出来的。再次表示感谢!

网友:
引用 网友D:
第四,楼主好象犯了个错误.友情提醒下.看最后一张图电池负极的泻压阀被锡堵掉了.这个是很危险的.

LS所言极是.在泄压阀被赌的情况下。万一短路了或者过冲了.电池就成一颗小型**了

网友:
处处皆学问!学习了!

楼主:
这是点焊时的样子,特意留出的小孔:

网友E:
手机电池点焊机500多块一台啊?

网友:
引用 网友E:
手机电池点焊机500多块一台啊?

好黑啊!自己DIY一个百八块钱以内就搞定了

网友:
根据我的经验焊锡膏要不要无所谓,主要是焊锡要好,最好是进口的含锡辆高点的。

网友:
本论坛那么多讨论A123,这是唯一一个焊接合格的。赞 。

网友:
引用 网友D:
说说我的观点吧.
第一,LZ这样焊接电池不太合理的.正负极不需要整个层面都镀锡的.整个面全镀熄的话必然烙铁接触时间要长,所以可能会损伤电池.只需要单边镀锡即可.因为焊线不需要要那么大的接触面积.只要把握好焊接工 ...

赞同!

网友F:
手艺不好的像你那样上锡会把电池烧坏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手艺不好的像你那样上锡会把电池烧坏的。

所以除了自己焊接外
还是期待有保障的成品A123电池组出线

网友G:
我也只用点焊机, 狂人的连接片不错啊,是DIY的吧,是用的什么材料?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我也只用点焊机, 狂人的连接片不错啊,是DIY的吧,是用的什么材料?

0.3mm*12mm的纯镍带,焊机功率要求很大。等哪天有时间换个焊头试试,尝试一下铜片的点焊效果,不是有许多朋友都喜欢铜质的连接片么,呵呵。

网友:
只要锡丝质量好,稍微请理干净表面就可以了,根本不用什么助焊剂的

网友:
这一段好片不断............

网友:
飞机用A123就可以点焊,船就不行了,点焊的根本不够过电流,楼主不妨做一个锡焊的A123和点焊的A123,看两种效果到底有什么不同或者所说的损害有什么数据上的支持吗。。。

网友(2009-11-04):
wocao负极的孔果然要留?我都焊死了 危险吗?,,,,,,,,,

网友H:
没事,顶多把你550给炸了,没事

网友:
点焊的更漂亮

网友:
引用 网友H:
没事,顶多把你550给炸了,没事

恨大象

网友:
引用 楼主:

 ,已经改正,呵呵。当时只想着焊点美观了,一时竟忘了这茬。其实,即使是点焊,这个小圆孔我也是留出来的。再次表示感谢!

那个圆孔并不是泄压伐,堵住也没关系的。详见此帖: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335855&extra=page%3D1

网友:
在市面上有上种专门焊不锈钢的焊锡,对A123外壳特别是正极上锡有很大帮助。别外,有细沙纸打磨一下焊接点,采用大烙铁头的电烙铁(最好是60W以上)对于焊A123都有帮助。
LZ的硅胶线不应拧紧再焊,对于那么大焊点,就上线散开变扁以尽量让铜线与电池外壳接触面积更大减少焊点的电阻(因为焊锡的电阻率是比铜的大的)

网友(2010-01-08):
双头电焊机,手艺不错

网友(2010-08-16):
这点焊可能真的难以流过大电流 船用的 动不动接近100A 靠这五六个点 难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