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鹰 用FUTABA 10C 怎么设置啊?

楼主(2009-09-07):
我用FUTABA 10C 飞模拟器,用的飞鹰模拟器。玩G3.5.请问遥控器里应该设置什么?还有下面这个图应该怎么设置?X 轴Y轴等8个数字都设置成几啊?

网友:
如果是飞鹰模拟器,是真正的硬件解密,不需要破解软件

楼主:
先谢谢楼上的 我去看看

楼主:
问题没解决啊   谁能帮个忙。谢谢大家了

网友:
0, 4, 7, 16 试试看

楼主:
谢谢兄弟 我看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