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有没有修过千分尺的经验

楼主(2009-09-07):
转时太紧有些旋不动,就前面几个mm能正常转动得了,后面要用力才动得了

我拆开看了一下,对里面的构造不懂,只看见能动的铜套上有个小螺丝.没敢乱拆.

不知是不是那二片:主栅和副栅磨损了(那二个圆片上面有些小孔),现在数显会乱跳.

这把千分尺买回来还没真正用过.

谢谢.

网友:
越复杂的东西越不可靠,真正加工使用还是机械的耐用些,数显的太娇气了,只适合QC这类工作用,温室里的花经不器风雨。

网友:
光栅的本来就不怎么准的!

楼主:
是啊,下次一定要买机械的,为了照顾那些不太会认数的就买了这把尺.

现在后悔

网友:
可是机械的不容易看清呀,现在眼睛有些花了,看机械式很费力,只好买数显的.况且数显也是发展趋势

网友:
数显的方便, 同等级的话准确性是一样的, 没差

楼主:
就调铜套上的那颗小螺丝,现在转动是灵活了

现在就是数显不正常,前面0.5mm内是准的,往后面移二块栅之间的距离太大了,好像感应不了,呵呵.

实在不行就只有当机械式的用了,还好上面有刻度

楼主:
我都没怎么用力操....

网友:
那玩意没什么奥妙.卸开看看就明白怎么修理了.

楼主:
奥妙是没什么,就是那二片主栅和副栅我没弄明白.

有一片主栅是固定在左边的,而副栅在右边的铜套上,是可以活动的.

现在当主栅和副栅离开一定的距离后(就如我照的相片上的二片之间的距离),数字就乱显了

网友:
开床子的师傅们都用机械的
QC的mm用都用数显的

网友:
孰能生巧

我用机械的用惯了,
一眼就能读出多少,
比 数显的不会慢多少

网友:
机械的用惯了,也还可以

网友:
这些工具还是机械的好

网友(2009-12-27):
引用 楼主:
奥妙是没什么,就是那二片主栅和副栅我没弄明白.

有一片主栅是固定在左边的,而副栅在右边的铜套上,是可以活动的.

现在当主栅和副栅离开一定的距离后(就如我照的相片上的二片之间的距离),数字就乱显了

主栅与副栅配合是有一定间隙要求的,间隙太大,信号传递就弱了,感应不到信号,数字自然乱了!数显千分尺数乱主要有如下原因:1、芯片损坏;2、主栅上连接显示部分的软带有断开或短路现象;3、主栅和副栅间隙过大,或者有异物污染;4、电池电量过低。

网友:
技术支持又用到千分尺了  ?  升级了

网友:
LS的,幸会啊! 刚好碰到我懂的,就说一下,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