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6 充2个3S

楼主(2009-09-07):
做两个电池动力插头串联在充电器的输出上

把其中一个插在3S平衡孔里  再把另一个电池插到6S孔的靠近总电压输出插孔这边(平衡头上的定向筋用刀片去掉)  充电器选6S 充电  哦了 我就是这样用的

(注意两个平衡头不能颠倒 否则会短路)3S被我错连烧坏了一个针还没修 现在用的4S孔 和6S孔(因为2S是用12路自右向左算起负极正极、3S是用123路  4S是用1234路  5S是用12345路  6S是用123456路)
由于电池是满电的 所以没有电流 赶紧拍照 慢了又要自动退出了

楼主:
图片看不清楚 扩大点

图片看不清楚 扩大点

楼主:
这个 本来没打算发帖子  以为很简单的事    看来还真有人用得上 帖子没白发

网友:
想法不错,就是要破坏一点插座

楼主:
不用破坏插座 就把电池平衡头上的 筋去掉 就哦了

网友:
王大帅用B6是正宗的吗

网友A:
电池低下那块是什么东东啊,很担心会引起火灾

网友:
把6s的插座换成3s的插座就可以了,我就是这样用的!

网友B:
可以直接买一个转接板,6s-》2x3s

网友C:
我感觉如果电压不一样平衡时间很长,没意义。

网友:
平衡线插位还是没看清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感觉如果电压不一样平衡时间很长,没意义。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可以直接买一个转接板,6s-》2x3s

网友:
B6充6S狂慢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池低下那块是什么东东啊,很担心会引起火灾

只是为了拍照随便放那了  真正充电是放在瓷砖上的 呵呵 多谢关心 也提醒模友们千万注意
我也不知道是不是正宗 刚从坛子里收来 第一次使用。 还不是真充电
看程序 看做工应该是正宗的

网友:
小弟新手,请教,b6锂电应该怎么放电,要加什么放电的附件吗?还有,冲电的时候,是不是那2条红黑线也要接电池的电源线吗???

网友:
买个转接线或买个转接板好了,否则接错了就要烧…

网友D:
王大仙的鬼主意就是特别多。(有中文说明书的就是正宗B6,鬼文的是杂种)

网友:
引用 网友D:
王大仙的鬼主意就是特别多。(有中文说明书的就是正宗B6,鬼文的是杂种)

怪了,我的防伪码查的是真的,用起来也是真的,说明书就是鬼文的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