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到 AX2218 3700 电机,感觉转子和电机轴有虚位

楼主(2009-09-07):
今天收到 AX2218 3700
电机
,感觉转子和电机轴有虚位。用手轻摇转子和电机外壳,有轻微嘎达嘎达声。别的电机没有发现此类情况。请问高手这是正常的吗?

网友A:
当然不正常了
我的2213快100个 起落了轴承没虚伪,轴没晃动的。
马马虎虎是可以,但新买的还是去换一个。

楼主:
谢谢LS解答。
厂家说他们的电机都这样的!真是搞不懂,用过AX电机的别不吭声啊!

楼主:
补充一下,用手横向非轴向左右摆动定子和转子,手上能感觉嘎达嘎达的位移,猜是定子的轴承与电机轴或者轴承本身有(暂且称为)“虚位”!发此帖不是针对AX,只是自己想学习一下,是否这本身就是一种设计---减小轴承或电机轴的磨损?但感觉这样平衡会有问题。
高手请解答啊!!!!!!!

网友A:
你自己这样判断也是对的
我来判断的话 不管横向还是纵向 新的就不该有这种虚位。
我的XXD买来就发现震动很大。发帖求助时,有人说正常,有人说不正常的。
最后还是决定换了一个。结果 确实是质量问题。换的就很好了。
=========================================================
再说下我的2213,昨天还好好的。今天轴承有虚位了。每飞一次我都检查的。
总共起飞121个起落了。嘿嘿。我肯定不是炸出来的。算正常磨损了吧。

楼主:
谢谢LS了,问题是厂家说都是这样的,那我还有换的必要吗??????算了,我就当回小白鼠。看看是否真的磨损很快或者震动很大!其他用过AX的也不吱一声,没办法啊!!!

网友B:
如果厂家说都是这样,那他们的产品也太差了嘛。直接换另一个品牌得了。

网友C:
7楼说得对,如果厂家说都是这样,那他们的产品太差,大家都不要用它的。

网友D:
能换就换吧
不行就检查下轴承,或是看看电机内是否吸入了异物(砂子,小螺丝,小垫片等)
不过新电机,不应该这样啊

网友E:
明显配合有虚位, 如果是DIY的就不用说了, 如果是厂家做出来这样就很难说的过去了, 说明问题

网友F:
我的AX电机 飞了100起落左右,电机轴出现虚位,转动不同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