翼龙和橡皮筋的故事

楼主(2009-09-07):
用两个橡皮筋固定翼龙的机翼,发现机翼和机身的连接软软的,于是就用了4根,还换了个比之前大的浆,一上天就感觉怪怪的,飞的太快了 于是在天上盘旋了两圈熟悉熟悉,结果一个俯冲,一个拉升,翅膀啪一声就断了,飞机带着半只翅膀俯冲,并且再一次的直直的插到泥巴里,另外一只翅膀飘了半天才落地。
后来想想,翅膀应该有韧性,模型的翅膀因为尺寸问题,而光靠翅膀材料的韧性不能达到要求所以才用橡皮筋间接提高韧性吧。现在在新的机翼翼尖到机身之间加了根钢丝,不知道会不会防止折翼。

网友A:
钢丝太重 没刚度 加个碳杆 不错 没有加个竹条也行

网友B:
我的翼龙和你的动作一模一样,我是说炸鸡动作

网友C:
没听明白,增加机翼韧性靠橡皮筋?
换大桨装得下吗?
是空机自己配设备?
我用一段纤维胶带贴在机翼下表面,全油门平飞拉杆到头做筋斗不折翼

网友D:
怎么还有半只翅膀。我以前是两个翅膀多飘走了。然后翅膀在天上票了好久。飘出起码2km。翼龙的翅膀太软了。(我断的是翅膀,不是橡皮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