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下B6同时充2块3S锂电

楼主(2009-09-08):
吃饱饭没有事做,去朋友那里抢到两个3S的座,再去电子店买两条八心的插头,要切掉一条线!成本极低,只是线差点,但是想下反正B6都不是独立平衡充来的!,线没有多大的电流!。上图吧!!!自己看!!!

经过实际使用得出的结果是,2A的电流充电,充电器发热的很厉害。40分钟充1150进去,剩下平衡就花啦60分钟,充一百多进去!

下次外场充电发现开始平衡就不充啦!反正都充不了多少进去!

网友A:
注意 两个电池的平衡头不能颠倒 否则短路

网友:
時間短很多嗎

楼主:
引用 网友A:
注意 两个电池的平衡头不能颠倒 否则短路

谢谢提醒,这点必须是注意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注意 两个电池的平衡头不能颠倒 否则短路

对的

网友:
飞越有卖这个转接头啊,电压线和平衡线一起的(其实就是平衡线最外面的两根线),不需要接电池的输出线只要接平衡头就可以了。只要25块,比这个省事,LZ可以照样改改看。

另外看来LZ的电池或者B6不是很好。我的X6,两块电一起充的时候也是差不多一个小时充完。当然电流上到1.7A左右,充电器的风扇就开始转了。

网友:
两块电池的放电深度一样才有意义。

网友B:
两个平衡线是串起来的? 1.3图 都正好把白线接头挡住了

网友:
早就可以了,用一个连接板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两个平衡线是串起来的? 1.3图 都正好把白线接头挡住了

是串起来的!!!

网友:
不错啊!!我也想做个,能给个图纸吗???

网友:
如果两个电池不同规格型号,或者容量相差大,直接报连接错误,无法充电。实际上,这样充电,和两块2分开充的时间没有区别。

楼主:
说得不错!!所以尽量使用相同的C数和容量的!!!相对外场还是比较实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