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216 配7*5的桨得多少KV

楼主(2009-09-08):
确定了
电机
跟桨了 但是KV值不知道用多少合适 3S锂电 ,请高手指点

网友A:
一般电机与浆是这样配的:
3S电池下;KV900-1000的电机配1060或1047浆,9寸浆也可
KV1200-1400配9050(9寸浆)至8*6浆
KV1600-1800左右的7寸至6寸浆
KV2200-2800左右的5寸浆
KV3000-3500左右的4530浆
2S电池下;KV1300-1500左右用9050浆
KV1800左右用7060浆
KV2500-3000左右用5X3浆
KV3200-4000左右用4530浆

网友A:
7寸浆,那就用KV1600到1800的电机咯,好像只见过新西达的2217电机,2216还没听说过

楼主:
多谢 啊斯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