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来看电机了,高手来指点下这电机怎么驱动

楼主(2009-09-08):
先看图,1,外壳应该是不锈钢的,里面是电阻测量结果

2,大头的一节是齿轮箱,螺丝固定的

3,每个齿轮的轴都是有轴承支持:

4,我好象在某陀螺仪上见过类似的外观的马达,但比这大大约1。5倍,而且照片里的这个还挺沉的,好象铁疙瘩一个,但又觉得挺精密的,是不是陀螺仪也不在乎这重量啊?
最后是问题:电机怎么驱动?我试过用20多伏的交流电,一相接电容,可以慢慢转,但没有力,发热也大。

网友:
没个齿轮都有轴承的话,难道说要承受很大的力量?

网友A:
应该是无刷,看齿轮箱的变速级数,估计电机转速很高!

网友B:
是那種工具折出.或是一些量度儀器中的動力

网友:
不知是不是和鸿运扇同步电机同个兄弟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看三根线之间电阻是否一样,如果一样应该是无刷电机,

在第一张图里有我的测量,黑线好象是中间抽头,对其他两线都是19。2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无刷,看齿轮箱的变速级数,估计电机转速很高!

应该是吧,用力扭输出轴,可以听到齿轮高速转动的嗡嗡声。可惜我没办法把马达转成这样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那種工具折出.或是一些量度儀器中的動力

我也不知道呀,马达上印的公司名称似乎是军工的,那位拆过陀螺仪的进来看看?

网友:
上面有SYCH的字样,应该是同步电机,但照片拍的不全面,应该多拍几个角度的。

网友:
我估计是同步伺服电机

网友:
哇晒~~什么东西啊??

网友:
拆开电机来看看绕组不就知道是什么电机了?

网友:
挺精致的

就是上面的文字没拍全,
大家没法帮你查

楼主:
厂家有两个,一个是叫MPC PRODUCTIONS CORP。另一个是叫KEARFOTT SINGER, 齿轮箱部件号是CT70383002, 马达部件号是 CU09604011, 狗狗了半天也没得到什么,可能是型号太老了

网友:
上面的英文已经写明是同步电机了。(SYNCHRONOUS MOTOR)

楼主:
字面意思明白了,可是没玩过,没基础,所以还是不懂怎么驱动,我先假设一下,如果错了请不要笑太大声。中间黑线(应该是两个线圈的公共端)接地,其他两根线就给相位差180度的交流电,调速就调频率,要转多少就数一下总共给了多少个周期。

网友(2009-10-13):
作为单相电容电机来接线试一下,一个绕组接电源,另一个通过一电容接电源,电容可取1-2UF,不懂上面有没有电压一类的标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