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TR模拟器的机机

楼主(2009-09-08):
请问大家,偶有一架固朗的450S电直,买了XTR模拟器在练,但是模拟器里直升机太多了,每一款飞机的配置和操作都不太一样,请问,哪一款比较接近450S的。  陀螺仪是GM700的,辉盛9克,天6C的控

网友:
有450当然最好,没有450随便找个电直,最好大小跟450接近的。模拟器其实只是练习你的条件反射,还是跟真机有差别的。

网友:
我也是玩XTR的,我的经验是开始可以找里面有一架叫做Three-DEE  MP-E 的电直,比较稳。 然后飞这个机子可以稳定的悬停的话,换成TREX450XL-Sp 练习。后面的机子能稳定悬停的话,上真机悬停没问题。顺便说下,真机450的操作难度介于这两个机子之间。

网友:
我问过类似的问题

我飞过模拟里所有机机,但到现在都不决定哪款和我的真机一样。
其实关系不大,我是先找容易控制的逐步提升上去,感觉找到了就好。
手感慢慢体会了,说实话我的G3里的e016和真机也是不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