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滑翔机] AX滑翔机请教

楼主(2009-09-08):
飞机只有水平和垂直尾翼那用胶粘吧?机翼每次飞时插上就行是吗?

网友:
不稳当 容易空中分离 最好在翼根打一圈热熔胶

楼主:
要是给粘上呢?

网友:
用纤维胶带也许行吧  不过没试过 感觉不踏实

网友A:
一定要打胶,今天首飞,幸亏视力好,空中发现左侧机翼已经快脱离了。赶快降落下来。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定要打胶,今天首飞,幸亏视力好,空中发现左侧机翼已经快脱离了。赶快降落下来。

如果是空中快掉下来了那一定是你对插没有到位。这里有个小巧门,在Y线连接舵机线的地方用角削一下,给线头留下足够的空间,不然有线头卡着你对插的机翼是很不容易接好的。
有没有插到位你仔细看下翼根有没有也插进去就明白了。真的要是插好的话是不会掉下来的。
你可参考我原来发的装这款电滑的贴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