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己想做个电子调速器?

楼主(2009-09-08):
本人有几个直机,一直想做个直机调调速器,不知道用什么元件,哪位DX知道用什么元件可以做出来???

网友:
建议不要自己做,如果为了省钱,还是买现成的吧,自己做比买成品贵一些

网友A:
以30A的电调为例
XXD便宜的40多元
大致的元件需要一颗单片(8-20元)、晶振(忽略)、15-18颗MOS(2-3元X15)
你自己算吧

网友:
  是啊,,有了 XXD 就便宜了。。。除非有特殊要求,,否则还是买便宜的轻松些!!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以30A的电调为例
XXD便宜的40多元
大致的元件需要一颗单片(8-20元)、晶振(忽略)、15-18颗MOS(2-3元X15)
你自己算吧
还需要三片5V稳压IC,电解电容,三极管,联接线,更关键的还得写入可靠的程序。

楼主:
看来楼上的朋友理解错了,我说的直机是直流电机,不是无刷电调,做个能调直流电机的调速器???DX们能做不??

网友:
可以的 比较简单的可以做到100-300A

..................

楼主:
要不了几安电流的,不知道用什么元件?(说明:不用摇控器接收的,直接可以用手调或调电阻值来调速度的调速器)

网友:
用大功率可调稳压电源

网友:
引用 楼主:
要不了几安电流的,不知道用什么元件?(说明:不用摇控器接收的,直接可以用手调或调电阻值来调速度的调速器)

老实说,如果是要手调的,电池和马达回路里串个电位器不就搞定了,连FET都省了~

楼主:
稳压电源不太方便吧,我是说能用几个元件就能搞定最好,用电位器不行吧,没有那么大电流的电位器吧,我找了个看式比较大的电位器都不行,要冒烟哦???

网友:
偶做过的最简方案:单片机TINY13一片,电位器一只、78L05一片、三极管两只、NMOS管一只,电阻几只、电容几只。

楼主:
楼上朋友弄的有点复杂吧,能不能在简单点的呢?

网友:
那就简单了 用NE555做PWM 加个MOSFET管可以做成开关式的电源 效率很高哦

引用 楼主:
要不了几安电流的,不知道用什么元件?(说明:不用摇控器接收的,直接可以用手调或调电阻值来调速度的调速器)

网友B:
用2只三极管做一个双稳振荡器,用电位器调整脉宽,后面用一个MOS或者大功率三极管驱动电机。最简单。。。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2只三极管做一个双稳振荡器,用电位器调整脉宽,后面用一个MOS或者大功率三极管驱动电机。最简单。。。

不知道做一个双稳振荡器有什么用,今天找了个大功率三极管,可以调速,但在低速时三级管要发高烧,加了块撒热片好多了,这个最简单

网友:
我有图纸:QQ  821314976
咱们论坛里也有个能做出来的图纸,还有PCB图呢

网友:
555脉宽调制+MOS管应用很广的一种电路PWM脉宽调速!简单~我新手+外行也能D出来!
网上也能找到很多!下面给2个楼主参考下!
1,得伟18V_25A调速.原载木工爱好者http://www.zuojiaju.com/thread-8879-1-1.html
2直流主轴调速(作者:wb2316603 原载:磁动力电子论坛http://www.cdle.net/web/alldata/CNC/CNC080031.htm)

网友:
关键是软件和程序